[存储] 拆个国内少见的硬盘盒:STARDOM iTANK-i310-B31A

楼主(2022-06-25):
STARDOM I310-B31A
USB3.1 GEN2 10G TPYEC
发个比较小众的硬盘盒
台湾的牌子价格有点贵,但是电路板看着很养眼
据说主控是比较好的一个型号,感觉花了钱没有看到堆料,集成度太高了
如图下

网友:
USB3.2的,测试一下读写速度看看,

网友:
好用吗?

质量过硬就是好东西

楼主:
我没有更高端的电脑可测试,我的电脑有个10GBType-C接口,之前测试奥睿科nvme硬盘盒最高平稳跑到360兆每秒
内置c盘是个写慢读快的nvme,加一个东芝sata固态硬盘,从东芝sata固态直接写入机械东芝p300能平稳到160兆每秒,如果机械对机械要看硬盘的性能,一般机械到机械都是一百二十兆好几!
暂时没有测试nvme到nvme。还没想好买个怎样的条子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样子好看,多少钱?

网友:
祥硕的主控比较稳定

网友A:
感谢拆解,好奇箭头里这个是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拆解,好奇箭头里这个是什么元件

电感啊

网友A:
感谢!
之前自己拆过奥睿科的硬盘盒,asm225cm、asm235cm的,主控芯片旁边都没有这种小电感,阿卡西斯的倒是有编辑:仔细看了下,奥睿科的电路板上也有标记“L1”,应该也是电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拆解,好奇箭头里这个是什么元件

这不是标的L3吗

网友:
懂了,标注C的是电容,L的是电感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做工的确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
之前自己拆过奥睿科的硬盘盒,asm225cm、asm235cm的,主控芯片旁边都没有这种小电感,阿卡西斯的倒 ...

这种是叠层电感,,你之前指的那种是绕线电感,绕线电感的电流更大,叠层的电感,,过功率使用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叠层电感,,你之前指的那种是绕线电感,绕线电感的电流更大,叠层的电感,,过功率使用会坏的
...

感谢科普,看来奥睿科用料比较缩水

网友:
给老外加工的品质就是要来得好!

网友:
看住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