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交作业 ESP32 with INA226的MPPT控制器

楼主(2022-06-25):
大问题没有,小问题暂时无视

没找到合适的电感,随便找了个100uh的,散热片也是临时的

微改了一下程序适配INA226,基本功能没什么问题
INA226本来挺精准的,为了适合高电压,被分压电阻精度问题坑了,

目前用可调电源试机,还没上板子测试

欢迎讨论赐教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wei-yan-zheng-esp32-guang-fu-pv-mppt-ina226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mppt是个什么原理?网上全是复制粘贴的文案,就只是说最大功率追综,我也知道是最大化利用光伏板功率,可是光伏板功率不都是铭牌固定的嘛,买个mppt,就可以把50w板子当100w来用?如果是提升效率的话,18v光伏板充12v电池,控制器本身就是个降压稳压模块,降到14.4v给电池充电,莫非mppt就直接不降了,18v直接充,只是检测电池到了14.4就切断电源,这样电压高了电流大了,电池充的快利用率就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mppt是个什么原理?网上全是复制粘贴的文案,就只是说最大功率追综,我也知道是最大化利用光伏 ...

是这样的:太阳能板上面写着18v 50w,表示在额定条件下,太阳能板输出18V时功率是50w,需要一个合适的负载让太阳能板工作在18v输出电压才能达到50w。如果太阳能板输出的是14.4V,就没有50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mppt是个什么原理?网上全是复制粘贴的文案,就只是说最大功率追综,我也知道是最大化利用光伏 ...

板子当前18v 1A功率18w,降到14.4就只有14.4w,那当然保持在18v是最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当前18v 1A功率18w,降到14.4就只有14.4w,那当然保持在18v是最好了

哦,貌似明白了,mppt就是个假负载,从光伏板那按最高电压索取功率,然后分配给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太阳能板上面写着18v 50w,表示在额定条件下,太阳能板输出18V时功率是50w,需要一个合适的负 ...

难怪mppt那么贵

网友:
把 太阳能板想像成一 个内阻会变化的电压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貌似明白了,mppt就是个假负载,从光伏板那按最高电压索取功率,然后分配给电池 ...

不见得是最高电压吧?假设开路电压U不变,内阻为R,输出电流=U/2R的时候,输出功率最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mppt是个什么原理?网上全是复制粘贴的文案,就只是说最大功率追综,我也知道是最大化利用光伏 ...

要弄明白光伏板的伏安特性.
随着负载电流增大,光伏板的输出电压会下降,所以输出功率是变化的.

MPPT就是找到输出功率的最大值,并保持在最大值附近.

问题在于光伏板的最大功率点不在最高电压点,也不在最大电流点.
同时随着阳光,温度等情况,最大功率点是变化的.

网友:
说是在开路电压0.9附近是最大功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弄明白光伏板的伏安特性.
随着负载电流增大,光伏板的输出电压会下降,所以输出功率是变化的.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