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刀长征版电动车充电器JK6020(灌封型)

楼主(2022-06-25):
看样子质量很一般。里面还是灌胶的

网友:
灌胶的太麻烦了

网友:
我有个充电器也是灌胶了!这种充电器一次性,坏了扔掉重新买!

网友:
原厂的充电器,确实非常稳定。

网友:
  不怎么样  电感少了 ……

网友:
灌胶就是坏了不让你修,直接买新的

网友A:
就是非常一般  灌胶可能防止震动损坏吧  该坏还是坏

网友:
这个胶好像是硬的,不好弄,如果坏了修理的话

网友:
灌胶应该防震不错,可以随车携带。

网友:
3C强制工艺?

网友:
灌胶好评  我有一个充电器就是震动后挂的

网友:
灌胶除了不利于维修,其他好处还是很多的

网友B:
这个灌胶干什么?防潮吗

网友:
然而厂家并不生产充电器和电池,只造车架,其他都是采购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灌胶干什么?防潮吗

防止元器件受潮生锈 ,虚焊 。因为很多人的充电器喜欢放在车里,经常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非常一般  灌胶可能防止震动损坏吧  该坏还是坏

灌胶能防止震动损坏,还能防潮

网友(2022-07-27):
做工还是不错的,灌胶防止震动,还是有必要的,现在买新的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