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简单试玩一下最新SM2258H+双贴BGA316固态U盘并做个总结

楼主(2022-06-25):
我记得最初2258H固态U盘套料开卖的时候,是单贴316的版本,4通道16CE性能拉满,但是局限于单贴容量上不去。后来陆续推出了各家的BGA152版本,搭配转接贴,也让8CE及以下颗粒能登台唱戏。再后来,BGA272双贴的版本也横空出世,解决了转接贴太厚塞不下外壳的问题。(当然现在转接贴有超薄的了,这都是后话了)。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各家都是改版,要么体积缩小,要么换桥接,因为1351价高+不好买了,没有什么眼前一亮的产品。所以有时我在想,可能就差58H+双贴BGA316的了,如果有人做,那布线难度高了不少,至于是4通道单颗拉满性能,还是2通道兼容B颗粒,都能接受。只要一出,我就会买来试试,这不就来了!

一、回到主题,这次的新品58H固态U盘套料,大小和之前的一样,红色阻焊,ASM235CM桥接,双晶DDR3,支持双贴16CE颗粒,电源方案和之前的58H固态u对比如下:

从表里面可以看出,双贴316的版本全面换成了SY8003,而不是SY8030,输出电流能力有所提升。采用ASM235CM,多了一路2.5V,也是为了解决市场供货的问题。另外,还搭配了一颗RDT指示灯,这下不看电流,不摸主控,也能知道RDT是不是跑完了。单双晶的DDR兼容大部分型号的,D9QNS会超板边,超宽8G16更不支持。到目前没什么问题,还有点小惊喜,电容电感用料就是有钱就优秀,省钱就合格,自然懂。

二、下面该找颗粒贴上去测试了,既然支持16CE颗粒,那么就只测16CE的,8CE因为有转接贴的存在,在这上面不合适,毕竟套料相对152的还是偏贵的。
下面列举我见过的16CE能开的:K9DMGY8SCC、K9DMGY8SCE、K9DUGY8SCM、K9UUGY8SCM、K9UMGY8SCA,分别对应OKG 7C/7E,OMG,PMG,PKG,还有就是K9UMGY8SCM,只有站内大佬开出了K9PKGY8S7M,道理相似,这个型号没有参数开不了。

我手里只有K9UUGY8SCM,就用这个测,焊接开卡过程略,上成品图:

单颗背面焊接CH0/3,正面CH1/2。为什么是这样,卖货的老板说是为了布线。

单贴正常开卡,指示因为CH0CE0没有ID会报个错Compare Fail 03,不影响开卡,可以在设置里面勾选don't check flash id,就不会有了。

单贴完双贴正常开卡,AS SSD和跑圈(3圈),速度正常,和BGA152版本+转接贴测试的一模一样。

下面是温度表现,可以看到温度还是比较高,CDI的软件显示偏差严重,带不带壳,待机跑圈读写校验,人手都很难一直触摸U盘。

三、既然是单颗双通道的,那就可以贴B颗粒,已知能开的B颗粒:K9UMGB8S7A、K9DMGB8S7C、K9DUGB8S7M。3种我都试了,K9UMGB8S7A正常能开,K9DMGB8S7C因为要改电压,太麻烦了,详情请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8179-1-1.html
K9DUGB8S7M我试了下会卡reset CPU,如果用152的版本+转接贴,在相同软件相同设置的情况下,是可以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双贴316的版本分布0/3通道,转接贴是分布0/1通道,我只能猜测是ID分布导致,没条件验证。有颗粒有板子的老哥,可以试试。在当前条件下,我还是推荐超薄转接贴+152版本。

另外海力士的颗粒V3/4/5,以前拿转接贴都能开,就不测试了。什么K9OMGB8H1A、K9DUGY8J/H/S、K9DVGY8J5B、K9DVGB8J1A、K9XVGY8J5M等等就不要想了,开不了。

四、总结:

(1)、优点:
①、支持16CE颗粒,支持三星B颗粒,支持所有能开的Y颗粒,海力士颗粒;
②、有RDT灯;
③、供电方案成熟稳定;

(2)、缺点:
①、ID分布问题;(我没有证据证明是因为这个导致K9DUGB8S7M开不出来的,也许是我菜,暂且算我认为的缺点)
②、PCB没有倒角,以前的外壳内部铣出来是有圆角的,PCB不倒角很难压进去;
③、读写灯的位置如果安装以前固态U盘通用CNC壳,是会挡住,反而RDT灯露了出来。如果设计上两个灯互换位置就很好,不然装上外壳都不知道读写状态,又或者卖家想再设计外壳?

(3)、期待:
目前单贴三星颗粒性能比不上固态U盘单贴316版本的,因为后者是4CH。希望能出另一个版本是4CH单颗,支持单颗16CE,理论上可行,因为之前倪老板有4贴316的2.5寸盘,就是单颗4通16CE。海力士的颗粒因为可以开到DDR400,所以2CH的性能已经很好了。最后,开发一款新产品也很不容易,目前套料定价高我也能接受,希望多有大佬开发新品。套料价格偏高,我还是愿意选择转接贴,能开的16CE颗粒也不多,1T的MLC三星颗粒固态U盘,也只有这个板子能分走一杯羹了。

网友:
哪里有模块出售

网友:
超详细这个板子注定也就是某些用途上有优势了,但是多一个选择总归还是更好的

网友:
不错,很详细了,记录一下,以免后面踩坑

网友:
RDT指示灯的设计很新颖

我之前还有见过在桥接上加装USB2.0指示灯的,判断盘会不会因为接口不良问题 识别为2.0/2.1状态

网友:
读写灯的位置如果安装以前固态U盘通用CNC壳,是会挡住,反而RDT灯露了出来

如果俩灯的颜色不一样,可以在外壳对应位置打上一点点热熔胶,有一点的导光作用

网友:
基本不主动玩这种316 272什么的,看到荆棘大佬进来的,评测很客观,不像有的评测估计是收了钱只说优点不说缺点,给大佬点赞

网友:
买了3片,还没用。有绵大佬做为先驱,用的时候会避不少坑

网友A:
好贵哦150不带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贵哦150不带壳

老式2.0的路过。

网友:
没出这种316之前,用转接贴做了两个U盘,三星MLC颗粒速度确实不错,温度都热!感谢经验分享,开卡少做弯路!

网友:
100多度温度啊。这也太高了吧

网友:
能不能工业化应用呢

网友:
这个可以哦!!!

网友B:
装上CNC的壳子,灯孔刚好在2个灯中间,蓝灯闪是桥在工作,白灯闪是主控,看到蓝白交互闪烁就是正常的。仔细观察就能看到。
不知道你是怎么贴DUGB8的,我是双贴的,4个通道都是正常的,就是开不出来,要么卡DOWNLOAD ISP要么卡PRETEST,各种不过。像了解一下你的方法,看能不能看出点头绪。

网友:
非常不错的,挺高端的东西

网友(2022-07-28):
我手上有块 10t写入的pm9a1 挂了 K9DVGY8J5BDCK0,是不是没戏了,是颗粒有锁吗 还是什么原因呢,有大佬解释一下吗

网友:
K9DUGB8S7M验证了一下,卡reset CPU,么找到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上CNC的壳子,灯孔刚好在2个灯中间,蓝灯闪是桥在工作,白灯闪是主控,看到蓝白交互闪烁就是正常的。仔细 ...

我放弃了。用152焊盘的板+转接贴没问题,软件设置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