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人求教!TLC颗粒搬板子能改善固态性能吗?

楼主(2022-06-26):
得到块拆机的金百达KP320,本来想当移动硬盘用的。但是缓外10M/s的速度根本没法用。
拆了看是2259XT+镁光NW912 单颗粒1T,想问下大家只是搬板子换主控方案能不能改善性能?
难道只能1/4开卡?

网友:
NW912 单颗 2ce 64g,emmm 改个3281主控U盘是最便宜的方法了

网友A:
nw912不是64g的吗?单颗粒1T?

网友B:
假标IMB27,上0902吧,380M直写或者59xt直写固件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标IMB27,上0902吧,380M直写或者59xt直写固件也行

额,假标颗粒倒是第一次听说,我试过59XT开卡不成功可能就是颗粒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912不是64g的吗?单颗粒1T?

板子就一颗颗粒,虽然我也纳闷NW912 在镁光那边查是512G。但是能查到的产品只有移速的M2,是单颗64G。彻底懵了

网友:
我的渣士顿A2000就是4片NW912,256G,2263XT。

网友:
没啥折腾的必要

网友:
这个颗粒的左下角有多一些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