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 空调停机时压力这么高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2-06-26):
几年前买的出口尾单空调,变频R410的,价格便宜做工啥的也比当时的国产好,但没有保修,这些年没得卖了,店都不在了。更坑的是买的是变频,估计这种冷门的控制板要是出问题,就完全没得换了。

最近天气热起来,打开空调,开的时候就有不祥的预感,结果真的坏了

这种毛病自己没能力修了,最多能修一些电源松动之类的小毛病,
如果是电容问题,或许还能搞搞,闲着没事,还是检查看看,至少能知道点什么。

1:开机后功率上到400W几秒后下降,维持在200~300W,几十分钟后报EC。
   而原先正常时候制冷至少在500W以上,疯子能到1500W(变频的)
2:工作时液管气管均常温
3:接个表测量气管压力,关机时候18个气压,开机后降到负压(这是最想不通的)。

关机状态

开机状态。

很奇怪的就是这两个压力,如果说开机负压,应该是缺氟的表现,
但关机的压力正常10个压左右,而我这台量出来了18个压,居然远远高于正常,又不像缺氟。

让我欣慰的就是,压力差别这么大,至少说明压缩机和电容没啥问题了。
但这两个压力实在猜不出原因,请教下各位专家啊,能猜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补充内容 (2023-4-11 01:49):
原帖不能编辑了,后续见38楼。

网友:
有啥想不通?看看压力表对应的温度?看看是不是电子膨胀阀?是?有没卡死,不是?是不是缺制冷剂?堵?

网友:
18个压力 正常不是4.8个压力吗  懵逼

网友A:
哪种制冷剂?制冷剂不一样压力是不是也不一样

网友B:
不会别瞎折腾,找修空调的。还有就是拆机给大家看看,看看你这外贸尾单用料有多好。

网友:
氟利昂R410A的空调,则低压的工作压力约为0.8MPa,高压的工作压力约为2.2-2.4MPa,R22空调则低压工作压力约为0.5MPa,高压的工作压力约为1.3-1.5MPa。开机负压可能是缺氟,也有可能是膨胀阀卡死或冰堵,当然,你这是用了几年的机子冰堵的可能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别瞎折腾,找修空调的。还有就是拆机给大家看看,看看你这外贸尾单用料有多好。 ...

它就是个修理工,只是水平、、、、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就是个修理工,只是水平、、、、有点问题。

三脚猫功夫

网友:
确定是专业人员了,业务水平要提高

网友:
压力这么高,有点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就是个修理工,只是水平、、、、有点问题。

哈哈哈
哈哈。。。。。。

网友:
出口变频的要么R32要么R410A基本就这两种,R32机关机以后1.5m左右,开机不卡缸还能负压,经验就是卡膨胀阀了滑块不到位,要么管路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种制冷剂?制冷剂不一样压力是不是也不一样

变频的基本就那32 410A,压力都差不多

网友:
关机18个压是对的,看表最内圈对应R410的温度,30度差不多
开机负压说明堵了,膨胀阀堵掉或者卡掉的可能性大。

网友:
F22开机状态4~5压力,不知这是哪种制冷剂,但是低压太低了加之所测电源功率偏低,缺制冷剂了应该。若用的电子膨胀阀,没有开启或卡住,见过低压负压且压缩机功率偏低故障的。

网友D:
我家一台空调前几天开机发现不制冷了,怀疑缺少氟利昂,因为位置不理想,老婆不允许我自己动手,只好联系修空调师傅,他测试后说漏光了,加满后收了我150元(因为我单位的空调都是他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一台空调前几天开机发现不制冷了,怀疑缺少氟利昂,因为位置不理想,老婆不允许我自己动手,只好联系修 ...

真漏了加了也用不了多久,管路正常是不可能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