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天 无刷 风扇 推荐一下

楼主(2022-06-26):
各位朋友,夏天了,天气炎热,有没有什么比较牛的无刷风扇,用18650电池的。推荐一个风速比较大的。

网友:
期待有便宜的风扇车上,随时准备搭顺风车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得用48V、60V或72V电瓶供电,又大又笨重,有没有只需几节18650锂电池、速度在50公里/小时以上的电动车?

网友:
只有价格高低,功能上大同小异!

网友:
按照楼主的要求的话,估计是只能上背包电池了!

网友:
超频三风扇,设计是5V供电,直接用18650电池也可以转,电池可以放在电池盒中接线到插头给风扇供电,这风扇风量算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