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一个断裂的优盘

楼主(2022-06-26):
朋友拿来一个断裂的优盘寻求帮助。

仔细看这个USB插头的焊脚,把电路板上的铜箔都撕下来了,不好焊上去了。

拆出电路板,果然铜箔损毁严重。

把电路板翻过来一看,柳暗花明了,这电路板设计的是两面都可以焊接USB插头的!

在电路板没有破损的一面把USB插头焊接好。

破损的一面清理一下,防止松脱的铜箔形成短路,大功告成!

优盘插电脑一试,复活了!

网友:
接头手术做得不错

网友:
不孬!厂家真会为顾客着想

网友A:
运气不错,有时候还是得飞一下线的,要是刚好与IC的连接处在脱了的焊盘这的话。

网友:
这种焊接是电子爱好者基本操作了吧,没要飞线,手术难度不大

网友:
厂家已经考虑到这种u盘易坏,作为备份的。

网友:
这个设计好,至少够复活一回!

网友:
著名的  金**

著名的组装经销商    商业很成功   技术嘛。。。

网友:
真不孬!厂家真会为顾客着想

网友:
昨天没事拆一U盘把F一边的引脚焊盘都弄坏了(F被胶粘到了外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有时候还是得飞一下线的,要是刚好与IC的连接处在脱了的焊盘这的话。 ...

要是必须焊接在原位置,就一定要练练飞线了

网友B:
UP23N搭配黑片,金士顿经典操作了
不是所有板子都是双面插口的,大部分UP23N是TSOP+BGA的板子,少数是lz的TSOP+LGA52的双插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23N搭配黑片,金士顿经典操作了
不是所有板子都是双面插口的,大部分UP23N是TSOP+BGA的板子,少数是lz的T ...

谢谢指教

网友C:
应该再上点胶,加固一下,只靠焊点的力度,就怕又拉断了。

网友:
不经意又打了一波广告。。。

网友:
居然没飞线,看到标题猜错了结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再上点胶,加固一下,只靠焊点的力度,就怕又拉断了。

您说的很有道理,又学了一手,谢谢!

网友:
这样的厂家不错,会为顾客着想。

网友:
哈,不看第二图还以为要补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