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米9号平衡车电池 ninebot mini

楼主(2022-06-26):
朋友的平衡车,说充电时充电器发热,怀疑电池坏了。拿到我这帮忙看看,没拆过这东西,怕拆坏,让朋友自己动手拆吧。

拆开里面一个单片机,一个bq电池管理

检查电池没问题,充电器比较热,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之前遇到过某个电池突然充电时很烫,但放电时就很正常,明明都满电压了,可电流依旧居高不下,充电器一直滚烫,摸电池组有个地方温度很高,可是断开充电器后,测所有电池电压都一样,这就很奇怪

网友A:
电池是多少并、串的?

网友:
为啥不是小米一贯的黑板?

网友:
电池不大,续航多少?

网友:
电池做工看上去还不错,管理板很规整,气温高了,充电器也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多少并、串的?

我记得好像是2并15串,以前拆过一个,也是同事的,放时间长电池全JB死了,后来换了一个第三方电池。

网友:
看到拆电池就害怕。

网友B:
看粉色皮的电池估计是三星电池。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应该把充电器也拆开看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粉色皮的电池估计是三星电池。

  我记得 好像是LG的

网友:
白拆了一遍,

网友:
充电器发热,不是挺正常的吗?大电流肯定会热的啊,这也怀疑坏了?
电池发热才是有问题

网友:
谢谢拆解分析故障学习了

网友:
18650电池做的

网友:
看上去就觉得不是三星电池了,应该是国产18650电池来的。

网友:
看电池颜色,应该是三星的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