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东信DX01-55除湿机

楼主(2022-06-26):
同事的除湿机背面烧黑了一大块,准备拿去扔了,门口遇到我,就给了我。
拆开看,没发现明显问题,上电试机,虽然没遥控器,但机器开机就正常工作,一两分钟后,制冷片上的散热鳍片上就有了冷凝水滴。
里面主要就是一个12V 5A的开关电源,一个半导体制冷片加散热鳍片和风扇,还有一个单片机控制板。半导体制冷片两面,大散热片一面发热,小散热片一面制冷。
以下来自百度百科:半导体制冷片,也叫热电制冷片,是一种热泵。它的优点是没有滑动部件,应用在一些空间受到限制,可靠性要求高,无制冷剂污染的场合。利用半导体材料的Peltier效应,当直流电通过两种不同半导体材料串联成的电偶时,在电偶的两端即可分别吸收热量和放出热量,可以实现制冷的目的。它是一种产生负热阻的制冷技术,其特点是无运动部件,可靠性也比较高。

网友:
放在衣柜里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是压缩机的除湿机,效果应该不咋滴吧

网友:
3个WC!!!居然用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
好像有一台在吃灰,没啥用

网友:
效率太低,有点费电,其它还好

网友:
这个除湿机简单,家里德业除湿机DYD-W20A3,里面有松下的压缩机,黄梅天除湿很暴力。

网友:
没什么大用

网友:
还可以,比较静音

网友:
PTC 的没啥用

网友:
给你个玩具

网友:
效果应该不太理想

网友:
制冷效率是问题,好点的是压缩机除湿。

网友:
可能也起些作用不大朋友住一楼太潮湿买了一台用了一段时间吃灰了

网友:
温度太高烧了?

网友:
这个和车载冰箱差不多了,效率太低了就是个小玩具了。

网友:
我有一台类似朋友的这种更小一些的半导体除湿机,效果不是很理想,后来又买了一台压缩机的除湿机,家在南方,湿度很大,没办法啊!

网友:
这种半导体的除湿机 根本就没什么用 效率太低了

网友:
回南天 满墙流水,没有除湿机,我都是用除湿盒加满墙报纸,效果非常好

网友:
以前在井下工作的时候休息间就有一个,压缩机的,大概两三天就能存满蓄水池。而且井下空气脏,除湿机空气滤网时常堵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