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有这个聊聊摄像头的驱动吗?

楼主(2022-06-26):
无意中发现一个剪线的摄像头,就找了一个线接上去发现还有一个黄色和灰色的线是干嘛用的?开关吗?也不是LED补光灯的,因为插入电脑灯已经亮起。
我去下载了摄像头万能驱动,不行。按照文字,搜索liaoliao摄像头驱动,也不行,搜不到。又去下载联想的摄像头驱动想碰巧,也不行。虽然我是已经接上了四个USB的断线,但是带出了两个疑问的地方,一个是驱动去哪里找?另一个是原来的线中灰色和黄色的是什么定义的线?

网友:
查看硬件id,按id找

网友A:
你根据中星微的主控芯片型号去搜就可以了,图片上看不清,你自己认真看下。

网友:
vimicro很常见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据中星微的主控芯片型号去搜就可以了,图片上看不清,你自己认真看下。 ...

按照你提示的方法我去搜一下结果出来一个查看芯的软件可惜再点击就没有出什么东西
http://www.vimicro.com.cn/product/pc003.htm

如果您无法确定您的摄像头所使用的微处理器的型号,请下载微处理器型号检测工具,此工具将帮助您检测摄像头微处理器型号,提供相应的驱动程序下载链接。

网友B:
多出来的两条线是麦克风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出来的两条线是麦克风 吧。

好的
谢谢
我反复看也看不清楚IC型号

网友C:
把那坨胶掰掉看看板子上标什么没有,猜测是MIC。另外,摄像头插WIN7-10,大概率不需要另外装驱动。我前几天拿出一个2006年的摄像头插win7,发现硬件后自动安装驱动,然后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坨胶掰掉看看板子上标什么没有,猜测是MIC。另外,摄像头插WIN7-10,大概率不需要另外装驱动。我前几天 ...

你的可能是 Windows认证过的摄像头就会这样自带驱动即插即用

网友:
看芯片百度找驱动

网友D:
这样的摄像头还有折腾的必要嘛,就是能用也是骑兵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摄像头还有折腾的必要嘛,就是能用也是骑兵效果

想折腾看看能不能当个电子放大镜看电路板啊
现在的手机手表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