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移动硬盘电路板还的老式接口

楼主(2022-06-26):
移动硬盘电路板,5元一块几年前淘的

主控芯片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晶振

可以用笔记本硬盘,台式硬盘要加12v外接电源

老式接口,不知道能不能换type-c数据口

网友A:
24c02是eeprom不是电源管理

网友B:
IDE接口?用易驱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E接口?用易驱线就行。

是MINI-5P插座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02是eeprom不是电源管理

谢谢,

网友C:
我自己没有实践过
不过我在网上看到有TY9E-C的的接头
是引出4个脚的
你再在你的这个主板的TY9E-A的口引出4个线连接上去

网友:
24C02,2楼说得对头

网友D:
看miniUSB接口这东西有些老了

网友E:
我也有二块同样板子的移动硬盘盒,等楼主换TYPE-C接口了,来学习一下,也去换着试试

网友F:
你换好后记得发个帖,我学习学习,TYPC带板座子我都买好了。就等这看谁先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没有实践过
不过我在网上看到有TY9E-C的的接头
是引出4个脚的

下次换TY9E-C的的接头再发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miniUSB接口这东西有些老了

就是太老了,线都不好找,准备换TY9E-C的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二块同样板子的移动硬盘盒,等楼主换TYPE-C接口了,来学习一下,也去换着试试 ...

现在换了TY9E-C的的接头再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换好后记得发个帖,我学习学习,TYPC带板座子我都买好了。就等这看谁先开路 ...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有点年头了

网友G:
我有一个这样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这样的硬盘

500g的笔记本硬盘,50元买的

网友:
当年也淘了5块这个转换板,也是线不好找,就换了两个micro口。

网友:
哈哈,我的专业啊,以前真搞过这个的设计。
主控是TW的晶量半导体,当时还是挺主流的,24C02是EEPROM用于USB插电脑,弹出来字或设备名称(比如显示,TOSHIBA XXX型号)
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