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陶瓷保险管与玻璃管区别?

楼主(2022-06-26):
        使用万用表时不小心烧了保险管,拆开发现保险管是陶瓷的,手上只有玻璃的。手头上的几块万用表,里面的保险管,有陶瓷的,也有玻璃的。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可以互换使用吗?

网友A:
万用表是快熔断保险,不区分陶瓷 玻璃,用普通保险有烧表危险,理论上陶瓷保险比玻璃性能好,不过玻璃直观烧没烧瞅一眼就行,只要电压 电流一样的快熔断保险 不管玻璃 陶瓷都能换

网友B:
陶瓷的里面有石英砂,灭弧能力强点,不过这玩意需要灭弧吗?

网友C:
陶瓷保险也叫“防爆保险”,不言而喻它有防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是快熔断保险,不区分陶瓷 玻璃,用普通保险有烧表危险,理论上陶瓷保险比玻璃性能好,不过玻璃直观 ...

谢谢回复!我也觉得只要是快断的可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的里面有石英砂,灭弧能力强点,不过这玩意需要灭弧吗?

谢谢!有道理,万用表上就是一过流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保险也叫“防爆保险”,不言而喻它有防爆功能。

可防止炸的到处是玻璃渣。可以在玻璃部分套上热缩管变成防爆管

楼主:
补充:万用表上的保险管,除了有陶瓷管与玻璃管区分外,尺寸还很多种:5*20、5*25、6*32、6*38、10*38,不知为什么要搞这么多型号?

网友:
仪表大电流保险管用陶瓷的多些里面装石英沙灭孤防暴

网友:
别买到慢熔丝

网友:
套个热缩管效果也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