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纽扣电池升压电路板可以给路由器供电吗

楼主(2022-06-26):
我用个手机电池3点7伏特的可以升压到12V吗

网友:
功率达不到,电池开玩笑

网友:
SX1308 么,改一下,对功耗低的,可以

网友:
停电的时候我用3串18650给光猫供电,妥妥的。

网友:
开玩笑,那么小一个电感,能带多大功率?

网友:
一个2032能提供多大能量

网友:
给路由器供电肯定不行,电流、功率跟不上。。。

网友:
改大容量锂电池或者充电宝供电带个单频300M的TP水星之类的还是没问题的。某宝几块钱的升压线就是这芯片。在就某宝升压线几块钱包邮,还有PD充电宝加个诱骗器不比这货强

网友:
不好说,功率可能有点吃紧

网友:
给那种12v的车库遥控器使用估计能行,路由器肯定不行。

网友:
查一下输出电流能有多大?

网友:
有5W功率应该还可以用用,像7620这种主控的平时也就3W左右

网友:
可以试试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十有八九不行,功率太小了。

网友A:
看电感。

SX1308长期工作开关最好在2A以内, 3.7V *2A  * 85% ,再算上二极管损耗,一般家用路由器 5W 内的可勉强一试。
电压要调整为9V 左右较好,15V压差太大效率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感。

SX1308长期工作开关最好在2A以内, 3.7V *2A  * 85% ,再算上二极管损耗,一般家用路由器 5W 内的 ...

电感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在一些节能灯上也能找到电感
如果买就各种电感都买得到
替换一个电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这个电流可能很小的,  驱动不起来

网友:
这个芯片要带也可以,但应该是以芯片立马烧毁为后果。

网友:
能,打开就走流量

网友:
升压板看它的输出功率,一般路由器9v0.6A,没有5瓦,12v1A的就需要12瓦的功率。
电池看它的内阻或输出电流,一般手机电池2A输出应该可以达到7瓦的功率。
然后就综合考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