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东城FFCL18-05;14.4~18V 2A电动扳手座充,论坛X22拆解优秀!

楼主(2022-06-26):
东城,外观一般。还是大有看着顺眼。
充电器看看内在,X22用着顺手~

网友:
工具真多,没收

网友:
充电器不错,最后一张也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坛友是来秀工具的,鉴定完毕

网友:
东城正品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A:
支持14.4~18V?偶一直没搞明白这类充电器是如何判断电池包限制电压的,难道是通讯吗?

网友:
充电器不错,工具也不错

网友:
好货就是用来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14.4~18V?偶一直没搞明白这类充电器是如何判断电池包限制电压的,难道是通讯吗? ...

下次拆了他的电池看看。  应该就是5串电池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谢谢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14.4~18V?偶一直没搞明白这类充电器是如何判断电池包限制电压的,难道是通讯吗? ...

估计那根白线就是判断串联数量的,最简单就是跟负极并个电阻识别。

网友:
我有一些12伏的电动工具充电器,只是单独引出正负极给其他的电池充电,不能充电,这个有没有解决办法,各位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那贴片芯片应该是单片机,算得上智能了吧

网友:
2A应该不是虚标

网友:
这种充电器好是肯定的了。

网友:
里面的焊油没清理,厂家也太省了

网友:
已经算可以的了哦。

网友:
东城的还可以

网友:
来看福利的,楼主赶紧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