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至尊高速酷铄SDCZ73-016G 3.0闪存盘简单评测

楼主(2022-06-26):
闪迪至尊高速酷铄SDCZ73-016G 3.0闪存盘,简单测试一下

主控等芯片还是在USB接口内,后面塑料部分就是个手柄

USB3.0接口

盘内预存有几个文件

主控未知

读写速度不高(电脑无USB3.0接口未测),与酷豆SDCZ33-016G优盘相差不大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840-1-1.html

网友A:
2.0接口也不至于这么慢吧

网友:
2.0的写入都能到20多,这个3.0的还没2.0的快。我知道插的2.0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接口也不至于这么慢吧

   与电脑配置低有关系吧

网友:
同款128G,比较烫手

网友:
又是红包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与电脑配置低有关系吧

E5400,这不会是G41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5400,这不会是G41主板吧?

十二年前的电脑,忘了什么主板

网友:
稳定性好的话,可以用来存数据。

网友:
凑巧了,这个偶也有,不过是32G的

网友:
看外观高大上呀

网友:
速度我记得能上120啊

网友:
速度有点糟糕,和网速一样了。。。

网友:
容量和速度都很一般~

网友:
CZ73还在出16G的版本吗? 写入温度奇高,还掉速,除了便宜以外就是一代垃圾

网友C:
我的32G版是把它拆开后涂上硅脂,再装回去,能解决一部分发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32G版是把它拆开后涂上硅脂,再装回去,能解决一部分发热的问题

也是这样外形的吗,怎么安全的拆装呢

网友:
发热确实会有点厉害 但是烧不坏的 热点就热点

网友:
不快  速度不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电脑配置低有关系吧

你这电脑只有USB2.0,775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