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西数新阴间玩意45FF SM2263XT

楼主(2022-06-26):
45 FF,闪迪/西数的SN系列新批次盘用的阴间玩意
ID第二位表示单CE容量的被特意写成了FF,让SMI的大部分主控开卡工具认为没有贴颗粒
玩家们口中说的“带锁”,我的理解是硬件层面运行机制和普通的不同的(比如代码CE)就是带锁
所以我觉得45 FF应该不能算带锁,毕竟只是ID改了而已
新版的63XT B5工具已经可以支持45FF了,当然魔改也不是不行

1lun单颗256G已成功

网友:
前排抢位置

网友A:
我也有,AD主控,WD BiCS5

然而没卵用,掉速

网友:
wd一定欠你很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AD主控,WD BiCS5

然而没卵用,掉速

45 FF吗,这个阴间玩意

网友:
学习了,牛人。单颗1T V5。

网友:
大佬还是一贯的犀利啊锁迪一般人直接劝退

网友:
单die256G,这么大。

网友:
果然是大佬

楼主:
还有一种好像是45 00的BiCS5,没见过实物

网友B:
不知道闪迪的F咋样,感觉不如三星,棒子家财大气粗做的东西也不错

网友C:
我有个1T的研究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闪迪的F咋样,感觉不如三星,棒子家财大气粗做的东西也不错

就是TSB晶元

楼主(2022-08-03):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1T的研究下吗

已经能开了

网友:
用什么开?

网友:
那98 00 00 00 00 00的ID能开吗
SMI开卡工具有手动指定闪存的功能吗

网友(2023-06-10):
这个很差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