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买一个这样的rf读卡器回来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做ID门禁卡了

楼主(2022-06-26):
例如自己的停车场门禁卡小区大门的门禁卡我通过这个RF读卡器就可以读取门禁ID的信息再写进手机或者其他ID门禁钥匙中去啊

拆开里面的主要IC是这样的

我只认识最上面圆圆的是蜂鸣器D一声的那个东西

还有一个金属壳的是晶振
其余的都不认识了

网友:
软件是关键,,,,,,,,,,,,,,,,,,,,,,,,,,,,

网友:
只有一部分是可以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先用手机试试,看看能不能复制门禁卡。

网友:
这是IC卡读卡器,你想简单了,大多是加密卡的

网友:
老式普通卡可以  加密试过才知道

网友:
用的最多的M1卡即sak=8的IC卡是最好破解的,一个pn532就可以,破解到密钥和数据就可以写到NFC模拟卡。

网友:
有些加密的就没得办法,作用不大。

网友:
沒多少單純使用id的地方了,有價值、有意義的地方,幾乎都使用加密卡的了

~~~~~~

网友:
老式门禁卡可以,现在有的门禁系统是加密的

网友:
软件和加密是关键。

网友A:
这个东西我买了一个,还在吃灰。似乎只能读,不能写,并且没软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我买了一个,还在吃灰。似乎只能读,不能写,并且没软件支持

我昨晚已经连续取消订单了,这样东西都是坑

网友:
老王家这个不行,没软件
有两种卡,一种只有id的可以复制的,另外一种还有存其他内容的可能有密码,要破解需要pn532,不一定能破解还

网友:
支持你,行动试试

网友:
门禁卡有好几种,手机没法全模拟。

网友(2022-08-27):
这段时间我也在看这个

网友:
看好能不能读写,有的读卡器只能读,ID卡我还没见过有加密的,都能一键复制

网友:
加密卡不行,软件配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