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外接显卡提升性能,制作温控电路及电源干扰问题解决

楼主(2022-06-26):
公司的电脑配置太差,运行CAD时速度太慢,卡顿严重;而家里刚好有一台富士通的T902屏幕和键盘都有问题,不想修了,就把屏幕拆掉,拿到公司来用,速度提升明显,但是打开大型平面图还是不流畅。刚好手头有套外接接显卡套件,于是拆掉无线网卡给它装上Mini-PCI-E转接卡,准备给它上专业显卡玩。

网上找到一个DELL服务器的PCIE插座,看起来不错,便拍下来,同时还拍了他家一个1U小电源,合计70大洋:

插座拆除用不上的小配件,只留下金属支架,因为打算上HP的Quadro4000显卡,发热较大,所以装上两个小风扇辅助散热,一个5V,接3.3V长期运行;一个12V,准备装上温控电路:

主角登场,惠普Quadro4000 2G,发热非常严重。还有一款是戴尔的,听说做了优化,发热没那么严重。说是说优化,估计又是做了绝育手术的,价格还要高一点,所以没要:

电源,拍的时候是全汉180W,发过来是荣盛达200W。这两个牌子应该差不多质量,几十块就不计较了。电源上面没有显卡接口,就算有,200W的功率应该也没有显卡能用上。准备开拆改线:

保修贴是神马东西?能当饭吃么?

拆掉原来的线,装上一条6/8PIN显卡线,把开机信号线也一并引出来:

仔细观察,板子上少装了EMI滤波电路的元件,自己给它装上去吧:

用铝板做了两个支架,用来安装电源:

组装装好的效果,先测试一下。原卡散热设计不好温升很快,一会儿就有上百度了,可以通过软件调高风扇速度来降温,操作麻烦且噪音很大,给它装个自动温控电路吧:

简易可调速温控电路,网上抄的,小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懒人的最爱 - 搭锡焊接,运放用4558SOP8,还给它加了两个LED,红色―开机指示;蓝色-副风扇运行指示:

用锡箔纸和黑色泡棉封堵部分位置,确保气流从显卡风扇进入,从辅助风扇排出:

插好显卡,装上电源:

10K温度探头接好,热缩管伺候:

插在散热器合适的位置:

通电,骚骚的绿色电源灯亮起(从电源待机5V接的电);温控板装在原板的三个指示灯孔那里,从左至右分别是起控温度调节、风扇运行指示、开机指示:

按下开机键,红色指示灯亮起:

用白纸临时密闭风道,测试效果,回头再想办法用有机玻璃做起来。开机测试,温控器调到大约60度启动风扇,蓝色指示灯亮起:

运行一下UG8,风扇启动,温度保持在大约68度左右,对比此前动不动就上百度的高温好多了,就是噪音有点大。别看笔记本只有PCI-E 1x的速度,只有显卡16x的1/16,但是实际应用并不觉得性能损失有多少。据有关资料统计,仍可达16x的75%左右的性能:

附加资料:

笔记本外置显卡套件:使用Mini-PCI-E转接板或PCMCIA转接板从主板引出PCI-E 1X数据线,通过USB3.0插头转到外置显卡插座板上使用,显卡电源需要另外配置。

增补内容:

最近在使用中发现图像偶尔会出现一些斜纹干扰,一闪即过,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而越来越严重,有时甚至会出现黑屏现象,也是屏幕黑一下又恢复正常。在对电源改造之前进行过测试,当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难道加了EMI电路以后反而有问题?

开始怀疑是公司的市电线路有问题,地线虚接造成电磁干扰窜入了电源地造成此故障,于是先拆除两个332的泄放电容试试:

开机测试,故障更严重了,电源发出刺耳的啸叫声,在显示开机LOGO后便自动断电了。由于本人对电源电路不是很了解,从90年代接触电子维修开始,维修电源时有爆炸发生,啪啪之声不绝于耳,从此一直存在有敬畏之心。搞不懂了,干脆拆掉所有自行增加的元件恢复原样吧:

再次装机测试,运行正常,问题没有再现。难怪厂家没有给它装上滤波电路,估计是设计缺陷吧。

补充内容 (2022-7-19 09:21):
不少坛友反复询问公司配置,今天特地翻出来看了一下,在这里标注一下吧:赛扬E3400双核2.6G,2G内存,320G机械硬盘SATA II。开机到使用要20分钟以上。

网友A:
这板只有x1还是影响有点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只有x1还是影响有点大的

不大,性能还可达75%

网友B:
专业显卡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显卡不便宜吧

超便宜,好像前年140包邮买的。

网友:
显卡跑个分
看看性能损失多少?

网友C:
额,没看明白显卡怎么跟主板连接?MiniPCIE是通过排线接出来的吗?

网友D:
CAD慢地话降版本应该就行了,比如2008...

网友E:
跑满也不会超过百分之八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额,没看明白显卡怎么跟主板连接?MiniPCIE是通过排线接出来的吗?

是拆了无线网卡接的MINIPCIE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满也不会超过百分之八十。

损失是必然的,不过对于老笔记本不能升级显卡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F:
我以为楼主要用原装的插座原来是拆了用架子,这么搞好像浪费了点吧

网友G:
完全看不出来是怎么接到笔记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楼主要用原装的插座原来是拆了用架子,这么搞好像浪费了点吧

原装的板子只是跳线的功能,不能直接使用。改装麻烦所以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D慢地话降版本应该就行了,比如2008...

降了版本,很多新的图纸就打不开了,要转换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全看不出来是怎么接到笔记本的。

很简单的,网上有教程。线是提前接好的,以前用它来挖BTC。就不拆开拍照了。就是使用MiniPCI-E转接板或PCMCIA转接板从主板引出PCI-E 1X数据线,通过USB3.0插头转到外置显卡插座板上使用,显卡电源需要另外配置。

网友:
万用表画的不错,要是自动挡的就更好了,我喜欢这种外壳,挺好看的

网友H:
外置显卡支持内屏3D加速咯?还是说显示器接外置显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拆了无线网卡接的MINIPCIE接口

插到普通的usb口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置显卡支持内屏3D加速咯?还是说显示器接外置显卡上?

理论上支持,但是要看BIOS,有些BIOS会直接禁用内置显卡,我这台就是。有些还支持内外显卡分屏显示或双屏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