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压缩机老是过热保护,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26):
请教各位大神,空调压缩机老是过热保护,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散热器脏了,和散热风扇转的满,可以查一下,最好压力也看一下

网友:
压缩机是不是靠冷媒降温的?

网友:
感温控件脏了吧。

网友:
有好多原因都能引起保护,找售后查一下省心

网友:
原因是多方面的

网友:
首先应该用高压水枪清洗一下室外机的过滤网,避免影响散热,然后再看看,断电清洗注意安全!

网友:
先看散热和电流,,然后看雪种压力,,

网友:
来这里学习的,

网友A:
昨天刚修好了房间的一匹热保护,是压缩机电容容量变少了,15块一个换上满血复活
如果是使用了多年才出现的热保护,1 电压不足
2接线柱接触不良
3 缺氟利昂或加多了
4 外机散热不好,看散热网脏不脏或者有没有被遮档,外机在阳光下暴晒也容易出现热保护
5 检查压机和风机电容
6 风扇电机老化转速变慢或偷停
一般常见都是这些问题,以上都没问题的话就要找专业人事才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修好了房间的一匹热保护,是压缩机电容容量变少了,15块一个换上满血复活
如果是使用了多年才 ...

专业的事还是专业的人去做

网友:
散热风扇问题或是散热网罩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