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有设计缺陷的泛泰医疗牙科X射线/X光机拆解

楼主(2022-06-26):
南昌泛泰医疗的牙科X射线机,没有外壳了, 型号不详,有设计缺陷,估计是样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他家多年前的产品了,这个型号早已经淘汰了。

先晒一下曝光参数, 60KV, 3mA ,曝光时间多选

上图
机器三观

X光机整机,就这么点, 12V供电就能工作

正面,射线窗口

灯丝驱动,就一恒流源,方案非常简单

MOS也打磨了, 这个应该是IRF3205

看到有晶振,就说明有单片机

单片机在背面, 打磨了

第一次见,这家的方案非常简单

芯片全打磨了,不过一眼就能看得出逆变器PWM芯片是SG3525,高压反馈采样用的LM393, 单片机控制DAC进行调节,DAC型号未知

电源短路了,发现他用了颗固态电容作为功率主回路,而且耐压不够高,挂了

换成电解电容

60KV, 3mA

显示控制板,触摸屏的

使用STM32为主控核心

通电测试,换了电容电路正常了

高压包连着,现在拆不下了,通电测试,高压线接头那里冒火了,无法正常曝光,多半是废了

接头处冒火,已经烧黑了

X射线管,测试灯丝OK

随便一掰,居然直接断了
高压接头处,其实这个就是缺陷,高压包外置,高压绝缘不达标,容易打火烧掉

这种缺陷太鸡肋,也懒得修了, 不修了就拆掉

球管,外面包一层铅皮,里面是铜的, 我就喜欢铜

断开电路和球管后,执行曝光会报警,挺好玩的

铅皮用锡焊上去的,非常好拆

终于裸奔

球管外壳也是铜皮焊起来的,连外壳都懒得造了

拆固有过滤Al

拆掉油封

有油

倒出没有花生香味的油

得油大概500mL

能看到X光管了

拆铜外壳,温度太高了,里面包裹的绝缘塑料都融掉了

没关系,反正也不打算装回去了

两头都有,都要拆开

然后中间也要拆开,拆开中间

光管和高压电路布置

X光管外面还有个套,不过没有包一层铅

经典的 高压倍压整流电路

X光管组件,X光核心,若是厂家把高压包一切塞里面,就算完美了

拆出一堆零件

X射线管,国产WANRAY万瑞的X射线管

倍压电路下面还有个高压采样的分压电阻

焊点挺平整

高压采样电阻,第一次见,估计是定制的

挺漂亮的小管子

管子靶面很新,估计没用几次

拆完了

这个外壳的焊缝还挺多锡,把锡刮下来,现在的锡价格老贵了

最后摆下地摊,拆之前不觉得,拆完发现零件还挺多的
这次拆解有铜卖

这台X光机,除了那颗固态电容,其他全部都是好的,就是高压变压器外置,高压线接头处漏电烧黑!!!

*全文完*
*谢谢阅帖!*

网友A:
这个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这电容做电蚊拍电容会不会啪啪声响一点

网友:
这么小型, 涨知识了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

手持式x光机,对口腔的某部分拍片,多见于小诊所。大医院直接做全口腔。

网友:
芯片磨得真狠

网友B:
里面的应该是绝缘油,跟马路边大变压器里面用的应该是一路货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应该是绝缘油,跟马路边大变压器里面用的应该是一路货色

马路边上那种变压器一般是10KV转380V的,用的油和这个差不多,但绝缘级别没有这种的高,这个机器用的油应该是和那种110KV主变的差不多

网友C:
这东西有辐射,你可真干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有辐射,你可真干干

电子管不通电哪来的辐射?
X光是通电才能激发出电离辐射的,与金属放射源那种持续性自发射线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再说了,这货电压高达几十千伏,楼主不可能带电拆解的

网友:
对我等平民而言,这可是高科技产物。

网友:
不错,能修好的话可以拍芯片玩了哈哈

网友:
下一步是不是把零件DIY个啥玩具?

网友:
这玩意的技术含量全在高压绝缘与放电处理上。60KV,就用那根白色小线顶得住?

网友:
感觉像是小作坊的产品

网友D:
什么样的油才不导电哟?虽然我知道纯水不导电。

网友:
这个专业性太强,还能干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样的油才不导电哟?虽然我知道纯水不导电。

一般的油都不导电,关键是里面的杂质,容易在强电场下离子化,。所以难点在于控制杂质的数量与种类。

网友:
设计缺陷在哪里?是接线地方高压打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