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头有一个电扇电机,这样是不是确定坏了?

楼主(2022-06-26):
这是一个电风扇的电机,有6根线,黑、黄、灰、橙、红、蓝,我测试电机电阻,黑线分别和灰、橙、红量电阻,都是12.7,是不是可以确定是电机坏了?

网友:
红、白、蓝任意一根,和黑线接到220V,如果转动,说明电机正常,如果都不转,说明电机绕组断路;红、白、蓝任意一个不转,说明对应的绕组断路。

网友:
测量一下第二个图中的启动电容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是直接电机抽头调速?

网友:
12.7Ω?如果测量读数没有错,这是电机线圈抽头有短路的情况,拆开电机检查一下,排除短路以后再试机。

网友:
在电路板上直接测量 ……会不会量的是电路板的电阻

网友:
测灰、橙、红、分别和蓝电阻,红的高档电阻最小 电机上应该有电路图

网友:
实践出真知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板上有其他元件拆下来测更准确吧

网友:
                 7楼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你测得不对,不是这样测的

网友:
先测电容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