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汉泰DSO1062B手持示波表拆解

楼主(2022-06-26):
偶然得到一台汉泰DSO1062B,手持的双通道60兆1G的机器,还没看到哪有拆解的,拆开看看
关键词:SC2440、AD9288*4、Cyclone III
大概跟DS1052E那个时代的众多百兆1G的机器的方案差不多 也是多片9288+阿尔特拉,不过处理器那边用的是ADSP,这机器是三星2440
ADC部分看形状和走线很大可能是AD9288或者其国产替代,但人普源起码还是5片5*2*100Msps(也可能是40)=1Gsps的,这好家伙直接四片了(当然要是-100型号的ADC小超一点也是能达到)。。。   要说还有更夸张的某某品牌的用两片AD9288配个EP4CE6+F1C100也敢说是百兆1G的...
--------------------------------

开拆
机器竟然有一点点点的数字荧光功能...

主板正面:

DMM万用表芯片

输入端的信号调理部分

主板背面

前面板后面

网友A:
我的是100M的,这个表的屏幕下方会有水波纹,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刷了最新的固件没效果。

网友:
看着还不错,做工也比较扎实

网友B:
有料,价格多少?

网友:
和固纬820的比怎么样?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真的不错!

网友:
能测到波形,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00M的,这个表的屏幕下方会有水波纹,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刷了最新的固件没效果。 ...

估计不是固件的问题,参考优利德2102老机边角颜色变浅的水波纹  难道说是屏幕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料,价格多少?

价格新的1900?小黄鱼二手正价1200左右?不过这机器蛋疼的是2/4/8步进的,正常机器应该1/2/5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