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交换机TEA18362电源芯片

楼主(2022-06-26):
一台FAST交换机用的TEA18362电源芯片坏了,换了一个不能工作,测量芯片HV脚130V  vcc脚10-13V跳动,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大佬指教一下。

芯片资料

https://www.mouser.cn/datasheet/2/302/PHGLS29121_1-2522254.pdf

网友A:
看电路图那个HV是直接接30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那个HV是直接接300V了?

经过二极管和电阻了的,实物和参考电路大致一样

网友B:
测量芯片HV脚130V  vcc脚10-13V跳动你的意思是输出也不稳定?输出大概多少伏? 查找一下哪一路保护了呗,看公版图vcc也有保护电路,电压、电流反馈也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芯片HV脚130V  vcc脚10-13V跳动你的意思是输出也不稳定?输出大概多少伏? 查找一下哪一路保护了呗,看 ...

好的,资料是英文的,相关数值不怎么好理解
刚刚断电忘了给电容放电,二极管档测试MOS管脚,啪啪 管子击穿,芯片也击穿

网友:
几块钱的交换机,别折腾了,上闲鱼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