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Ventoy 多系统启动U盘解决方案

楼主(2022-06-26):
神奇的开源软件,一个搞定多个ISO文件,不用反复重写U盘。
附件我就不传了,论坛限制8M,官网附件包有14M多。
三个exe文件,根据本人的实操经验
Ventoy2Disk.exe 是制作U盘的;
VentoyPlugson.exe 是U盘做好后,通过网页界面定制参数用的,具体参数可看官方文档;
VentoyVlnk.exe 一般用不到;
官网地址 https://www.ventoy.net/cn/index.html

网友:
不止ISO,也支持从WIM和VHD/VHDX启动,这玩意功能挺强大,新版本兼容性比以前好多了,就是编辑Ventoy.json脚本比较麻烦点。

网友A:
用过,兼容性还是不如PE,特别是老电脑。
甚至一些镜像文件在8代处理器会出现引导iso后黑屏卡死的问题。
我遇到的老电脑比较多,就又改成PE装机了。

网友:
用过,兼容性不算很好

网友B:
完善一下吧   还是有些小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兼容性还是不如PE,特别是老电脑。
甚至一些镜像文件在8代处理器会出现引导iso后黑屏卡死的问题。
我 ...

我测试了4代的Intel Cpu,还可以,8代的没有机器,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善一下吧   还是有些小遗憾

我也是搬运的,我用起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兼容性还是不如PE,特别是老电脑。
甚至一些镜像文件在8代处理器会出现引导iso后黑屏卡死的问题。
我 ...

最新版,不要用GUI,用文本模式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这个ventoy我看官方好像是智能支持可启动的ISO,WIM,做WTG应该可以用WIM实现,不过不清楚实际效果如何。我现在只做PE盘,装点镜像和微PE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ventoy我看官方好像是智能支持可启动的ISO,WIM,做WTG应该可以用WIM实现,不过不清楚实际效果如何。我 ...

ISO是直接可以支持的,启动WIM要去官网下载一个img文件,这个主要是对Linux 和window双系统的很友好,单win的话,用微PE足够了。如果你想试试Linux,用这个直接启动Linux的ISO文件,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