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dwh3606发的HKC-60W电源适配器无输出维修中电路图有几个不懂得问题

楼主(2022-06-26):
看@dwh3606 发的HKC-60W电源适配器无输出维修中电路图有几个不懂得问题先上电路图

4脚是内部振荡器频率设置引脚。在RI和GND之间连接的电阻器设置PWM频率。这个脚R916是设置PWM频率的,但是VD905这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
VT901PnP三极管这个什么时候导通没搞明白,在7脚有电压时通过R909到达VT901E极,这时EB能导通么,即使能导通,VT901EB导通CB导通,VT902B极得电也导通,那么连个三极管导通后有什么意义?把4脚电压拉低?

网友A:
VT901和902组成一个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901和902组成一个可控硅。

大神能给解释下那个电路什么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901和902组成一个可控硅。

别的电路都懂就是4 5脚不明白 数据手册给出的的4脚是外接电阻设定PWM频率 5脚好像是温度检测还是啥来着 忘记写的什么意思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电路都懂就是4 5脚不明白 数据手册给出的的4脚是外接电阻设定PWM频率 5脚好像是温度检测还是啥来着  ...

记得以前有过用一个PNP一个npn按这样接法组成代替可控硅的电路,不过好像没有那个集电极电阻。
这个有些像,但是不完全是,也许理解错误,它们也像是两级互补管的放大电路。
至于5脚,有两个打着NC的电阻是啥意思。NC貌似应该不不用,闲置,

网友B:
我未查芯片手册,从电路结构看,这是一个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未查芯片手册,从电路结构看,这是一个保护电路.

回家查看视频教程可控硅的原理, 大概可以理解为这部分电路认为成一个稳压二极管吧,超过设定的电压就导通,低于设定的电压就截止。晚上搜电源的视频教程吧,好像有类似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未查芯片手册,从电路结构看,这是一个保护电路.

@xushu @衡水家维 你们的电路原理是怎么学的?上学的时候学的还是进的维修学校学习的还是网上买教程自学

网友B:
老白干他我不知道,我是上学学的,学了4年,那时候叫无线电,唉.一不小心暴露年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白干他我不知道,我是上学学的,学了4年,那时候叫无线电,唉.一不小心暴露年纪了. ...

我是网上买的教程自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网上买的教程自学的

都一样,只要你感兴趣,就能学好.老话里不是有这么一句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楼主:
晚上搜了一下可控硅的视频教程才明白4脚的电路原理,录了个小视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大概意思就是那个吧,心里明白就是最笨不会说
我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可控硅电路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AbtbrW3wMA5IMZ0EhUR2A
提取码:y8jk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没想到上传个视频这么麻烦

网友C:
OB2269和SG6841 各脚功能相同,当供给芯片的电压超过20V,过压保护把5脚电压拉低,芯片8 脚同样停止输出脉冲驱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OB2269和SG6841 各脚功能相同,当供给芯片的电压超过20V,过压保护把5脚电压拉低,芯片8 脚同样停止输出脉 ...

还真没百度搜这个芯片 按照你发的标题搜了下找到了那个网页果然跟我猜测的差不多

网友(2022-08-12):
引用 楼主:
@xushu @衡水家维 你们的电路原理是怎么学的?上学的时候学的还是进的维修学校学习的还是网上买教程自学 ...

记得令狐冲的大师兄吗?是带功学艺。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翻老爷子买的,电子报,北电,无线电,现代通信,电子世界,电气时代,中学科技,等等,抄电路图,上三四年级,开始按电路焊接简单的单管到3管电路,同时,玩矿石机(2ap9加2KX2耳机)真正成功率高的时候,是五六年级,容积半立方米的大抽屉装了两抽屉自己做成功的半成品(没壳),谁来给谁显摆。苏联变独联体头一年,亚运会熊猫盼盼那年上衡中初中,技术更有飞速进展,(其实本站搜一下《触电20年之经历》应该就都明白了)可惜,初中没毕业结业的。为了不去掏大粪,捡破烂,自费上的电气化铁路技校电工班,这就是令狐冲的大师兄的经历了。我会,但是我说不出道理来,深造三年就是为了学理。正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急赤白脸的跟人家争一件事,你不能用,我认为怎么怎么。而是应该人家法拉第怎么说的,人家楞次怎么白话的,不行搬出公式给他推导,要以理服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