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奇怪的电线

楼主(2022-06-26):
48V割草机的电源线,红线用表测通断不响,插220v火线测断点时,发现另一端有220v电压,用电阻档测有0.659M欧,请问怎么才能找到问题点呢?

网友:
你有没有高压大电流不怕短路的设备,输出接到断线二头听声音如果噼啪

网友:
机器里测量有没有电压,不行就换线,

网友:
大概率是合金铜或者铜包铝之类的线,时间长了内部腐蚀,直接全换吧

网友:
接个3KW的灯,然后,从头开始,一寸寸的揉线,什么时候灯亮了,就找到了,两头尤其220这头出问题可能性大,中间任何一处出问题都可能

网友:
换线比较靠谱

网友:
电阻档,黑笔接一头,红笔接一缝衣针(特细的),用缝衣针刺穿电线胶皮,先测两头根部,如果没问题,再用1/2法,一点点测。

网友:
直接换线保险,有些质量不好的中间断了一点如果大功率用的话会发热严重烧断线的

网友:
顺着线捋一遍,差不多就能找到断点。

网友:
要长久用还是换线吧

网友:
即便找也要到断点也要换线

网友A:
如果一根线从中间断了,可以两端测电容,根据电容的比例,就可以找到断点了。

楼主:
已经换线,怀疑是有虚连,不过大电流还能通,一过大电流就不通。

网友:
“不过大电流还能通,一过大电流就不通”。分明已是虚通不可靠了,先换线,再说其他。

网友:
5、7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根线从中间断了,可以两端测电容,根据电容的比例,就可以找到断点了。 ...

这方法不错,无损找断点。有屏蔽层USB线可能不行。

网友:
大概率是回收铜或者铝包铜线,出现这种情况最好换线(如果是折弯处断裂的除外),否则下一次暴雷不知道是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呢还是在你最最需要的时候

网友:
方法挺多的用指针表电阻挡接线两端两手一点点搓揉能找到断点太耽误时间为了保险还是换新线好些

网友:
直接换线是正确的

网友:
如果外观看不出来,内部断线的,说明线材质量不好,就不用费心找断点了,直接换线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