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5V/2.1A手机充电器(SKN)SIKENAI K3

楼主(2022-06-26):
坛友兔包公榴莲包里带的一个5V2.1A手机充电器(SKN),型号:K3。无输出,拆开看了一下,内部电路相对比较精简,采用的MT3612A+MT5600AE方案,USB输出识别芯片FM5888C。无输出是因为USB口焊盘脱焊,补焊后,恢复输出。顺便测试了一下负载情况,发现USB输出识别芯片有问题,两路的D+、D-均导通,带电子负载测试可5V2A稳定输出,充手机只有0.5A;去掉USB输出识别芯片,短接D+、D-,充手机可达1.5A。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SIKANAI手机充电器,型号:K3,输出5V2.1A。

超声波焊接,使用橡皮锤先敲4边,然后对角敲,基本无损开壳。

内部电路比较精简,采用的MT3612A+MT5600AE方案,USB输出识别芯片FM5888C。

MT3612A
深圳市兴晶泰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内置 800V(Vcbo)功率三极管的系列高性能的交流/直流低功耗原边反馈控制芯片,采用 SOP-7 封装。

MT5600AE
深圳市兴晶泰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同步整流驱动芯片,采用 SOP8 封装。

FM5888C
富满出品的双通道USB快速充电控制IC,丝印5888C,采用SOT23-6。输出USB口,可采用2种样式的,普通USB口和短体USB口,双通道USB快速充电控制IC分别控制一种样式的USB口;默认采用的短体USB口。

USB口焊盘脱焊,无法正常输出;补焊后,恢复输出。

测试负载时,发现USB输出识别芯片有问题,两路的D+、D-均导通,带电子负载测试可5V2A稳定输出,充手机只有0.5A;去掉USB输出识别芯片,短接D+、D-,充安卓手机可达1.5A。顺便将高压端和低压端省掉的电容补上。

测试了一下负载情况,空载5V,最大输出2.25A,可稳定5V2A输出,带线损补偿。

相关链接:

拆修一个5V2A电源适配器型号:UW-P2
拆修质几QC3.0快充附简单分析一下原因(ZUZG ZC-U04)
坛友兔包公的榴莲包,重达9公斤,拆开晒一下

网友:
这9公斤够拆些日子的了~

网友:
外壳拆的不错,拆修步骤详细,技术高超

网友:
同步整流好评

网友:
USB口焊盘脱焊很多见, 我以前华为荣耀的充电器也遇见过, 撬开了补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很详细的拆解和分析,赞!

网友:
就喜欢看无损开壳的维修,好评

网友:
大锤法,万能大法

网友A:
协议芯片都去掉了,+D-D短不短接还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芯片都去掉了,+D-D短不短接还有影响吗?

+D-D不短接,充手机一般不超过500mA,有的安卓手机还会拒充。

网友B:
话说好多小电源里面的保险电阻和普通的那种保险便宜吗

网友:
勇于探索,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好多小电源里面的保险电阻和普通的那种保险便宜吗

小电源里面的保险电阻和普通的那种保险以前可以用红包购买,基本不花钱。现在都加了快递费,单独买不是很合适。

网友:
拆外壳的方法比较独特,电路分析到位。

网友:
以为很山寨结果还挺肌肉的

网友:
开壳的技术高超,充电器不咋地,不值得维修!

网友:
拆除外壳好干净,分析到位

网友:
可以试试加功率管扩流,开关变压器换大点的。

网友:
提供的资料很详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