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现代名图更换车门把拉手底座图解

楼主(2022-06-26):
车子买了7年,开的不多才4万多公里,平时都停路边,风吹日晒的,最近发现副驾门把手不回弹,有时候还打不开车门。
做保养的时候问了下4S店,说材料费要3-400,工时费加1-200,还不一定能修好。太贵了舍不得,于是决定自己修。之前已经拆过一次,确定了损坏的地方也知道了拆卸的步骤,这次购买的配件到了,于是进行更换。

门把手左边有个小的装饰件已经破损缺失,拉手松松垮垮的,由于有无钥匙进入,拆门把手时需要先拆下线速,直接往外拉就能看到线速卡扣了

门内装饰板有两个螺丝,拧掉就可以将装饰板撬下来了

拆内部这块塑料板前需要先将玻璃拆下来,这里有两个橡胶盖,盖子拿下来后可以看到固定玻璃的两颗螺丝(玻璃需要先降到位置)
左边螺丝完全拧下来,右边螺丝拧松就行了,然后玻璃就能往上抽出来了

然后还需要将车门锁的这3颗螺丝拧掉,这样整个塑料板就能拆下来了。

损坏的就是这个底座,整个拆下来更换,注意上面有线速需要先拆下来

车门内部基本没有什么止振的措施,顺便贴点止振板

新的底座装上去后,再将外部门把手和新的装饰盖子装上去

玻璃重新安装上去

内装饰板也按照原来的步骤再装回去就可以了,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配件费大概120左右,又省了一箱油钱

名图这车整体来看还行,用了这些年没出过什么问题,平时也不怎么爱护,基本半年才洗一次车。这次门把手出问题也算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主驾驶位的门把手好像回弹力好像也不太行了,估计是一样的毛病,下次找个时间修一下。

网友:
过程还是非常详细的。

网友A:
门里面居然有根点焊的加强钢管,牛比俺的老福克斯差远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门里面居然有根点焊的加强钢管,牛比俺的老福克斯差远了

点焊都没有 那是打胶点

网友:
换一个物件,拆一大堆材料。

网友:
步骤详细 ,拍照时间大过安装时间

网友:
膜晒没颜色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4s收费都很贵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省了不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焊都没有 那是打胶点

钢管没焊那是方便走夜路如果遇到贼,可以随时抽出来防身啊!别的车都焊死了怎么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里面居然有根点焊的加强钢管,牛比俺的老福克斯差远了

现代车安全性是挺一般的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弹簧喷点神油或者换个弹簧,这配件不是都可以省了

话说你在马路边作案,路人会不会当你偷车啊

网友:
自己修好,并不是因为省钱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喷点神油或者换个弹簧,这配件不是都可以省了

话说你在马路边作案,路人会不会当你偷车啊 ...

以前没注意,等发现时已经锈断了,怎么喷都没用了,以后倒是会注意一点。大热天的,路边没什么人,现在也没人敢这么明目张胆偷车,大杭州到处都是摄像头

网友:
厉害了,自己动手,现在油费太贵,省一点是一点哈哈

网友:
没半年吧?
比如
下雨呢

网友:
动手能力真的厉害  啊

网友:
这正好学习了!正想拆自己车的车门饰。虽然车型不同,但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