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阿乐乐可遥控魔方插座,不到一秒就断电修复

楼主(2022-06-26):
坏了,具体表现为打开开关不到一秒就断电,所以拆开看看什么问题,打开表面看不出什么东西坏了,发到这里请教懂的大佬,顺便给大家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顶部有个印了型号规格的塑料卡片,撬开几个卡扣,4个螺丝。

拧下螺丝,整理一下线,中间黑色插座部分可以拉出来,底部是遥控接收板。

拧下4个大螺丝后,底部也可以打开了,遥控接收板用4个小螺丝固定在底壳。

过载保护器,主要部分合影。

麻烦有懂的大佬分析一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cbb电容失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cbb电容失容了。

刚在板子上测了一下,大概520nF,规格是400v 824nF的,明天下单淘宝买一些试试,感谢指点!

楼主:
28号晚收到cbb电容,换上后修复,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