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收藏的苹果iPhone4S,屏幕有点闪烁,咋办好呢?

楼主(2022-06-26):
最开始上面电池显示那里有一条线,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开机一会后屏幕有点闪烁,最近就严重了,就这个样子了,咋办好呢?

网友A:
除了收藏回忆,果4有价值吗

网友:
换屏吧,不复杂,就是拆机拆得烦,一堆螺丝,要记好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收藏回忆,果4有价值吗

以前还可以看看,现在看不了了呢?刚刚换电池

网友B:
我有一部4,几乎全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部4,几乎全新~

你也是收藏的吧!

网友C:
这得换屏幕才行了,话说,4和4s算是最精致的手机了,

网友:
我有部4S也很新,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收藏的吧!

不是专门收藏,10多年前工作上测试用的机子。

网友D:
苹果4、4S我各有几台,说实话,手机应该要设计成这般大小,一只手掌就可以操作,现在的手机不叫手机,叫捧机。单手基本上你别想拨电话,手再大都不行。如果非要强行用单手操作,大概率就是摔机。

网友:
我有一部5S,不知道还能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得换屏幕才行了,话说,4和4s算是最精致的手机了,

屏幕现在也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4、4S我各有几台,说实话,手机应该要设计成这般大小,一只手掌就可以操作,现在的手机不叫手机,叫捧 ...

现在确实是没有那么好手感,

网友:
4S和5S过后再无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4、4S我各有几台,说实话,手机应该要设计成这般大小,一只手掌就可以操作,现在的手机不叫手机,叫捧 ...

以前的手机是一部电话+某些多媒体扩展功能,而现在是一部多媒体终端+电话功能,所以要更大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收藏回忆,果4有价值吗

可以玩现代战争4。

网友:
果4小巧挺好的即然收藏那就修修吧

网友:
继续使用的话就得换屏幕了,先拆开看看屏幕排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部4

网友:
应该换屏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