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做一块步进电机的控制板,主要是想改装一台手动台钻为自动台钻

楼主(2022-06-26):
        最近做了一块步进电机的控制板,主要是想改装一台手动台钻为自动台钻,用一块威纶通的触摸屏显示及设置数据,暂时用一台42电机的滑台作试验,
电路板打样回来后测试发现,原先想用485与触摸屏通讯,通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它的通讯时间占用了一点时间致使步进电机有一点的卡顿,不顺畅,所以
要更改为232通讯,最后在UL2003的位置加了一个RS232的电路,在存储数据方面,原想用片内的EEPROM,但在更改一个数据后存储先要擦除整个扇区,不方便
又加入一块24C02芯片; 两个按键:一个是启动,另一个复位;这个系统把四个定时器全用完了,还用了两个串口;初步测试还可以,后续完善种要求参数。

网友A:
又不是远距离,为什么不直接使用UART、SPI或者I2C通讯,这样速度肯定会更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远距离,为什么不直接使用UART、SPI或者I2C通讯,这样速度肯定会更快些。 ...

对的;但触摸屏只有RS232及RS485输出端口。

网友B:
没必要加24C02,eeprom写满重写确实要擦除,但是,我觉得,你的配置数据应该没多少,可以向后写直到写满扇区才擦除、上电时查找最后一组设置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加24C02,eeprom写满重写确实要擦除,但是,我觉得,你的配置数据应该没多少,可以向后写直到写满扇 ...

确实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加24C02,eeprom写满重写确实要擦除,但是,我觉得,你的配置数据应该没多少,可以向后写直到写满扇 ...

大概是20个数据左右,这个方法可以试试;请教下:当这一次存储后,下次上电后如何读取存储的位置?用存储一个标志位还是查数据是否为FF这样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是20个数据左右,这个方法可以试试;请教下:当这一次存储后,下次上电后如何读取存储的位置?用存储 ...

数据要有校验,简单的可以做校验和,复杂的可以做CRC校验。如果是20个字节,可以以32字节为一组(16字节的整数倍处理起来比较方便,如果读出来,在编辑器中显示也比较方便查看)。
第1组数据保存在0x00~0x1F
第2组数据保存在0x20~0x3F
第3组数据保存在0x40~0x5F
……

每次读取32个字节,如果数据有效,保存,再查找下一组,直到找不到有效数据,最后,使用最后一组有效数据。

需要保存时,如果保存地址超过一页地址范围,先擦除再写,我看资料,这芯片一页有512字节,如果32字节一组,可以存16次才需要擦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是20个数据左右,这个方法可以试试;请教下:当这一次存储后,下次上电后如何读取存储的位置?用存储 ...

STC片内EEPROM只是flash模拟的,算不上真的EEPROM。

可以固定字节,启动时候从前往后按字节数跳着找,直到找到没有数据的位置。也可以从后往前找。

也可以单独拿一个扇区来记录位置和擦除次数,另一个扇区写数据。
stc内部flash标称寿命至少十万次,就算每天写10次,也能写27年。

网友C:
做块板子花几十块,买个国产单板机也是几十块,他的程序优化得比你好,还没这么费心

网友D:
触摸屏内部可以存数据。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内部可以存数据。很多很多。

我这个是威纶通MT506MV,这个屏比较老的,请教一下怎样保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块板子花几十块,买个国产单板机也是几十块,他的程序优化得比你好,还没这么费心 ...

这个是有点纠结,买块板也是要编程(我不会PLC,只会用C语言)与触摸屏通讯,驱动步进电机;现在有很多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当然功能也全面,也不贵,它编程虽然是中文的,但还是有一点,调试参数没有触摸屏这么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要有校验,简单的可以做校验和,复杂的可以做CRC校验。如果是20个字节,可以以32字节为一组(16字节 ...

谢谢!这个方法很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