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香薰雾化器挂了,如何维修?附电路图

楼主(2022-06-26):
“香薰”(觉得就是雾化器?)这名字很好听,但还是坏了,故障现象是2档灯光正常,按雾化扭没反应~即没定时灯显示也不出雾,按食实物画了电路图;把单片机控制亮灯的8脚与控制雾化的9脚短接,风扇转动但仍无雾化;测得7脚电压始终-5v,断开7脚与R4连线,再将R与地(电源+)相连,则风扇转时就有雾化,但是伴随滴、滴....报警声~如此再怎么修呢?

网友:
功夫真够深的啊

网友A:
我去!电路图都能画出来,有这功夫还怕修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电路图都能画出来,有这功夫还怕修不好?

感觉就是亿万富翁,还要申请低保,而且还要求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亿万富翁,还要申请低保,而且还要求关注

这都被你们发现了。。

网友:
功夫真够深的。电路图都能画出来

网友:
电路图都画好了,那离修好也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电路图都能画出来,有这功夫还怕修不好?

检查结果是U3的“定时/雾化”的9、7脚没有输出,外围电路都正常,对于U3的功能咋样?需要重写固件?等等都无能为力了,估计再买块U3跟新买整机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亿万富翁,还要申请低保,而且还要求关注

就你总结得很到位!

网友C:
按照诸多修手机达人的手法,可以尝试打下7、9脚的阻值,如果对地短路,那芯片基本是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结果是U3的“定时/雾化”的9、7脚没有输出,外围电路都正常,对于U3的功能咋样?需要重写固件?等等 ...

把晶振换一下,单片机工作不正常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诸多修手机达人的手法,可以尝试打下7、9脚的阻值,如果对地短路,那芯片基本是挂了。 ...

测了7、9脚对地阻值没有短路。
把雾化驱动电阻R4接到灯光驱动5脚处,灯光亮起时能够雾化,但不能定时。

网友:
这是超声波雾化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晶振换一下,单片机工作不正常I

谢谢指导。
带电状态测了几个元件,发现U1输出有点跌落,U1看不清丝印,当做是7905,翻破烂半天只找到几个7805,能用不?先用3极管和稳压管搭个-5替换U1能够出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带电状态测了几个元件,发现U1输出有点跌落,U1看不清丝印,当做是7905,翻破烂半天只找到几 ...

不错不错,修好就行啦。

网友:
来看电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