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的改造下去年撸来的小风扇,感觉对维修来说越来越难来了。。。

楼主(2022-06-26):
去年撸的,今年不流行这样的款式了。。。
里面的灯非常亮,所以我之前是用锡纸胶带包裹上了。。。

今天决定将它简单的改造下,问题
1,显示发光太亮
2,电池仓盖子卡不了牢
3,吹风的反作用力会让自己滑动

电池仓盖子卡不了牢

电池仓盖子卡不牢是模具问题,
将这个扣子 加热下,加大角度,问题解决。

1,显示发光太亮

决定去掉 里面的 LED 灯

拆机

模具上还有 遮光孔,但是还是太亮

有刷电机,有个铜轴承,

扇叶

这灯贼亮,亮的刺眼
看来会电路还是没搞明白限流电阻在那里,应该是那个103。

用电烙铁去掉了,
这元件真是小,只有半个芝麻大

以前米粒大的元件还可以动动手,芝麻大的元件咬牙上,
现在是比半个芝麻还小的元件,怎么办,对于业余玩家来真难。。。

好了,

发现 充电指示灯 会发暗光,也去掉了。

这么小的元件。。。

3,吹风的反作用力会让自己滑动

加了2个泡沫垫增大摩擦,

改造完毕。。。

网友:
集成度越高越维搞

网友:
这哪里是改造?明明就是阉割!看到是有刷电机,估计寿命不长!

网友:
建议网上找拆机风扇,拆开改下电机转向,安装在楼主充电风扇。

网友:
电池仓盖子可以帖一圈美纹纸增加摩擦,这样就不会松动了,至于灯太亮,也可以在上面滴一点热熔胶,这样就不会那么亮了

网友:
你看完我的贴子都没有学会换电阻么,时间挤挤就有了,电阻包邮的买起!!!

网友:
这样改后档位没显示了电池充滿没显示了

网友:
原器件越来越小在业余的条件下是不好修理的

网友:
有刷电机,没意思。。。

网友:
哈哈哈,芝麻太小

网友:
小活儿,费大功

网友:
0402还勉强能搞,现在0201的简直了,,,没法搞。

网友:
焊掉那么小的LED挺费劲,直接切断走线更方便

网友:
这是把灯都去掉了吗?

网友:
我有一台用了5年,一直直插安卓线用。

网友:
这种应该是刷单免费白嫖的了,花钱买有刷电机真的很少了。

网友:
吹风的反作用力风扇会让自己滑动,装对翅膀说不定就飞起来了。

网友:
这种小灯我是换不了,只能贴美纹纸或者高温胶带

网友:
我也买过两个同款。毕竟只有那么大,风量差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