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lj2000拆的时候忘记拍照了,这根线不知道接在哪,请问谁拆过

楼主(2022-06-26):
联想lj2000拆的时候忘记拍照了,这根线不知道接在哪,请问谁拆过
wechat_upload165623071962b8133f6e0b4

网友A:
接地线,一般是锁在电路板的螺丝上的。

网友B:
看着像接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线,一般是锁在电路板的螺丝上的。

确实是接地线,但是接这块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接地线吧!

是接地线,但是现在不知道接那块的了

网友:
根据线的长度和弯曲状况,慢慢推测。

网友:
接主板的地线,主板右上脚用螺丝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