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一个842,一个k2求无线数据线(已完结,带提取及固件登录地址查询)

楼主(2022-06-26):
刷不死引导已经成功
旧固件已备份,提取方法有没有具体的或者数据备份发一下,根据网上提取否没成功,这个无线数据有没有具体办法呢。
还有固件求两个能用的中文固件,确定登录地址的那种,网上要不没地址要不登不上头大

网友:
这简单,给Breed放在编程器固件最前面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干的,如果超出大小,刷不进去原来的spi flash,按照breed的大小,给前面删掉一些,再给breed放前面,就行了,这样正好,我就是对K2这么干的

楼主:
k2成功了,因为k2是最高版本拆下闪存备份,刷不死引导,然后手残把无线配置给刷了。
   1,关于不死引导最简单的就是拆了,备份(重要)刷不死焊回去就行,这样其实无线配置应该不需要改的,我记得mac当时还是原来的。
   2,关于刷完固件登录地址,把路由器连电脑,从网络共享中心点开详细信息就好这就是登录地址。
   3关于无线配置提取,搜mac地址然后网上找整数往下取ffff然后存64k,bit文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