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多多买的众仪zt219万用表 帮忙看一下是不是返修的

楼主(2022-06-26):
老哥们帮忙看一下是不是返修的,这个芯片怎么跟别人的不一样

这几个地方有松香

网友A:
只要测量的准,就不要怀疑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测量的准,就不要怀疑有问题

看芯片感觉是返修的

网友B:
还想要自行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芯片感觉是返修的

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返修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返修的痕迹

但是别人的牛屎是直接在主板上的,我这个怎么是单独一个板焊在主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想要自行车?

其实读书稳定很慢,还是3位半的用着舒服

楼主:
4位半的读书不容易稳定,还是3位半的用着舒服,速度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读书稳定很慢,还是3位半的用着舒服

平时普通测量完全可以了

网友C:
应该不是返修

网友D:
这检流电阻估计搞10A都会很勉强

网友E:
再返修也不至于换电池触点吧。
这种非贴片部件可能还真是手工后期焊接的。
这个价位,这个精度,返修不返修已经没意义了,退回去都不高兴。时间就是生命,为了这个花这个时间退回去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检流电阻估计搞10A都会很勉强

大电流短时间测一下就好了,20A档估计也用不上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返修也不至于换电池触点吧。
这种非贴片部件可能还真是手工后期焊接的。
这个价位,这个精度,返修不返修 ...

芯片怎么跟别人的不一样呢?就这个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返修

不是我就放心了

网友:
不太像返修的

网友F:
什么价格,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价格,没看到

笨多多七十九块钱,有100-20的优惠券

楼主:
100-20的优惠券,还有支付减一

网友:
看绑定芯片感觉是返修的,还要看板的印刷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