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口USB充电器,不会修,请教你们。

楼主(2022-06-26):
一个7口USB充电器,使用过程中无输出,再插220时听到里面嗤一声。拆开,充电方案第一次见,分为电源板和USB板,可见电源板背面一个R48电阻爆了,其他原件目测表面正常未见异常,整体做工很好。
现在两个维修方案,一是修好电源板,但未修过开关电源,爆的电阻不清楚原来阻值,只知道是连着mos管的第3脚。二是直接代换电源板,但不清楚电源板输出电压,只知道输出电容耐压是35V,估计是12V的。

网友A:
摸死管源极的电流采样电阻挂了,估计源极与驱动IC连接的那个电阻也不保、摸死管不保、驱动IC不保、驱动电阻不保、整流桥和保险丝可能也不保喽。

网友:
随便一个开关电源,电压5--16V应该都没问题,保险一点,直接用12V电源

网友:
凭经验,只要烧电阻,电源基本上就直接换,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3楼正解,3楼有经验之谈

网友:
MOS管坏了,电阻才会炸,

网友:
评论区都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不错分离式的

网友:
独立式结构不错,实在不行网上买电源板替换。

网友:
既然炸采样电阻,那么基本上是MOS管先坏。

然后还会顺便带坏PWM芯片,全桥整流,保险丝等等。

就算这些都换新,也不一定好了,因为这次故障的源头还没找出来,可能是负载过重,也肯能是滤波电容异常,当然也可能就是PWM芯片,或MOS异常。

修开关电源要有基础,否则容易秀出阴影,以后就更不敢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死管源极的电流采样电阻挂了,估计源极与驱动IC连接的那个电阻也不保、摸死管不保、驱动IC不保、驱动电阻 ...

这么多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