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徕卡净水壶的寿命显示屏拆解

楼主(2022-06-26):
新人第一次发帖!!家里用了几年的净水壶,手柄上侧有个液晶显示屏(如下图淘宝效果图),无法显示了就把它拆了看看是什么原理!

开拆!!!!!!!!!!!!!!!!!!!!!

显示屏是一个塑料件包裹的模块,因为要防水是用胶水密封的,只能暴力拆解了

这是正面,一个牛屎芯片和外围元器件,一个轻触开关,液晶屏是用斑马胶条连接的(这个我也不清楚,第一次看见)

源自百度
导电胶条俗称为斑马条,由导电硅胶和绝缘硅胶交替分层叠加后硫化成型。导电橡胶连接器性能稳定可靠,生产装配简便高效。广泛用于游戏机、电话、电子表、计算器、仪表等产品的液晶显示器电路板的连接。

这是背面拆开的样子,里面进水腐蚀的比较厉害了,大概想了一下工作原理;
通过类似磁铁之类的东西靠近干簧管,使干簧管吸合接触,然后吸合一次单片机记一次数,然后统计使用了多少次显示在液晶屏上。

净水壶盖子上的磁铁也印证了这个想法,每次加水的时候磁铁会靠近干簧管用于计数,用于记录滤芯净化了多少次的水。
第一次拆解发帖,比较乱,大伙将就着看一下,以后再改正

网友:
简单的计数其实不能反应什么问题,加入的水质不同,对滤芯的使用寿命影响巨大、

网友:
估计也就是计数器了

网友A:
不如碧然德,是依靠倾斜次数计数

网友B:
就是一个计数器,每次装满水,磁铁靠近开关,记录一次,根据设定的次数显示百分比。

网友:
有计数器性能的智能小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碧然德,是依靠倾斜次数计数

莱卡其他型号貌似有倾斜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计数器,每次装满水,磁铁靠近开关,记录一次,根据设定的次数显示百分比。 ...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都是智商税

网友C:
这个滤芯就是细菌的温床

网友:
厉害,莱卡降维打击,生产水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滤芯就是细菌的温床

滤芯也是有要求多少时间更换的

网友:
这个还挺火,还有那个无费水的净水机,感觉老贵老贵。看看不愁卖。

网友:
家里的碧然德滤水壶也有这玩意儿,可以重置,没拆开看

网友:
这种所谓【滤芯寿命计数器】其实是在厂家想象的理想的状态下计数,没有水质监测功能,就是忽悠老百姓的东西,用处不大。

网友:
能净化掉自来水余氯的就是好净水器。需要煮沸的净水器=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