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源电动自行车这款控制器是哪个型号?? 有没有接线示意图??

楼主(2022-06-26):
绿源电动自行车这款控制器是哪个型号?? 有没有接线示意图??

想加装脚踏开关.....

大师指点一下啊??

先谢谢各位大师啦.

绿源电动自行车这款控制器是哪个型号?? 有没有接线示意图??

网友A:
这个踏板和转把一样的也是三线霍尔。直接并起就能用了。可以不拆控制器那边,把车灯壳拆了扯出油门线直接并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踏板和转把一样的也是三线霍尔。直接并起就能用了。可以不拆控制器那边,把车灯壳拆了扯出油门线直接并 ...

非常感谢大师指点........

网友:
牛逼啊,电动车搞个脚踩油门

网友:
这样能行吗,看有摩托车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