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盈通RX6600显卡 开机显示“输入不支持”重启正常

楼主(2022-06-26):
如题,6月初自己买零件配的电脑,基本配置为:
主板+CPU  微星B5500M +5600X
显卡盈通 RX6600X
内存 金士顿8*2 3200
SSD 金士顿500G M2
电源 航嘉500W
显示器 AOC 22寸1080P
WIN10 64位系统,我告诉你下载,某宝买激活码
显卡驱动官网下载
装机正常使用一周,今天开始,开机显示“输入不支持”,重启后正常。关机再来故障依旧。
实测满载功率不足300W,排除电源问题。
显卡输出设置1080P 60HZ没动过,排除设置问题。
剩下就是主板或者显卡问题了?大家把把脉,从哪里入手查找故障

网友:
这还用问  显卡

楼主:
何以见得是显卡问题,重启就恢复

网友A:
换其他输出口试试

网友B:
输出线换一根,或是接口接触不良,碰到过一次,换了根线就好了,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输出口试试

显卡HDMI接口转DV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线换一根,或是接口接触不良,碰到过一次,换了根线就好了,

不好说,啥都不动,
重启就可以用

楼主:
官方驱动了,没得换,只有重装

网友:
如果是转的话,大概率转的问题,不兼容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驱动版本有时候确实有问题,HDMI转DVI,看线是不是有问题。AMD的显卡DVI转HDMI显示器分辨率不正常,HDMI转DVI我还没发现问题,NV卡互转没发现这问题。

网友A:
直接用hdmi试试,接电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hdmi试试,接电视上

偶发故障,现在又不出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