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酷比魔方H600A MP4系统固件

楼主(2022-06-26):
一台酷比魔方H600的MP4!原来是好用的,因为放不了一些电影格式,所以想升级下固件,找了一些H600各种版本的固件,原来机子固件版本好像是1.0版本,现在刷了别的版本固件,现在开机变白屏!但是可以连电脑,显示内存容量有7.47G!各位老师们!有没有这种机的原厂固件!有知道朋友告诉我一下,哪里可以下载!谢谢!昨天看到一位朋友推荐一个固件连接,花了500个币,下载了,不能解压,这是什么情况,白花了500币!

网友A:
固件的屏号不对,拆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的屏号不对,拆开看吧

兄弟你有固件吗

网友:
拆开看看板号和屏号再找找

网友:
居然还有折腾这玩意啊

网友A:
酷比魔方H600HDFS程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05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比魔方H600HDFS程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0526

请问这个固件可以用吗?

网友:
屏幕排线都有编号,买一致的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固件可以用吗?

这个谁也无法保证,只能自己尝试。因为都没有提供屏号板号等信息,死马当做活马医可以试试。

不能解压是因为附件是分卷压缩的,下载的时候有提示,如果附件名不对的话,按顺序修改为1.rar、2.rar、3.rar ... 再解压即可。

网友B:
酷比魔方有官网的,固件好下吧.以前肯定有的,现在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酷比魔方有官网的,固件好下吧.以前肯定有的,现在不知道.

没有了,现在!最早固件2016年的机子有!2015一到2010以前机子固件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谁也无法保证,只能自己尝试。因为都没有提供屏号板号等信息,死马当做活马医可以试试。

不能解压是 ...

关键问题不能解压,需要上一卷才行解压,我已经把全部文件都下载了一共11个文件,还是找不到上一卷文件!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不能解压,需要上一卷才行解压,我已经把全部文件都下载了一共11个文件,还是找不到上一卷文件! ...

特意下载测试,解压成功,压缩包没有问题,如下图:

你可以下载一个改名一个。你核对下是不是哪个分卷压缩包搞重复了。另外我也已经上传到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意下载测试,解压成功,压缩包没有问题,如下图:

请问一下,我充了10元钱,应该是1000M币.可是到帐只有500M币.这是什么原因.而且前天下载H600HD固件用掉550个M币.我剩下150个M币.今天下载你第一个H600HD.就用了125个M币.你一个是55M币.现在剩25M币.不够下载.有点不明白.朋友能告诉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