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编程语言VB有没有过时?

楼主(2022-06-26):
我业余用的,就搞些小程序,电脑控制单片机用,买了几本书回来,有C#和VB,都看了前面的内容,C#的部分数据类型不好理解,比如 枚举,类类,
而VB相对容易想解。但不知这个VB编出来的程序在Windows10/11系统上会不会兼容。  我的电脑是Windows7。

网友:
VB6的编译系统已经无法在64位系统上安装了使用了。

网友A:
学C#吧,VB估计不兼容WIN1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C#吧,VB估计不兼容WIN11了

特地打开读书时写的vb6程序试了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C#吧,VB估计不兼容WIN11了

另外,程序这个东西都是后生兼容前辈,哪里有前辈兼容晚辈的?谁那么厉害能知道未来会有什么程序什么语言什么架构?

网友:
VB还是兼容win11的只是有的控件可能不支持

网友:
ChipGenius/芯片精灵 就是用VB编写的。

网友:
被你这么一忽悠,我又去看了一下VS2022,确定里面是有VB的,其实VS平台下VB和C#也只是语法有一点差异,其它是差不多的,一通百通。

网友:
连M$官方都放弃对VB的支持,现在的VB6标准已经是快20年没更新..........

已经是core.net时代,换成C#才是王道

至于VB能运行,因为VB runtime一直有

网友:
VB全称是Visual Basic,其语法来自Basic,跟现在C语言后代的各种现代语言格格不入。
并且它的类支持不完善、多线程残废、消息处理机制混乱,已经不支持现代操作系统特效,
可以说是完全废弃的语言,连同时期的delphi和大名鼎鼎的MFC都已经作古,时代变了。

如果只是在win上拖界面,C#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VB.NET 好像是有的,

网友:
现在VB很少使用了,C#,python才是正道

网友:
除了写vba之外,其他应用真的没啥必要用vb了,何况vba也要被js取代了

网友:
不存在,VB6用了20年了,啥问题没有,只是说现在用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少了,但是WIN11上照样支持
.NET平台下,C#能实现的,VB.net都能实现,语言这东西不存在多大差异,编译以后都一样

网友:
如果两个都没有学习过,还是学习C#吧

网友:
学编程可是要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才行的,以前玩玩过,没挣到钱,没动力再去研究了

网友:
没有过时一说,只有流行与否。能实现你的功能就用,不能就寻找新的工具。就现在搜索难易看,python能搜到的文章远远多于VB。所以呢,用 python 大概率能更有效率成功完成目标。ESP8266也支持MicroPython,基本语法通用,大大提高单片机开发速度。当然51+Win7且永不放弃的就自己啃老本吧。

网友:
用Visual Studio Community能用的都可以
https://visualstudio.microsoft.c ... =false&cid=2030

网友:
可以啊,用vb。net就行,不过复杂很多,相当于直接写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