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铁路道岔转辙机

楼主(2022-06-26):
铁路道岔,转辙机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如果能说个原理,或者说一下里面的东西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
专业设备就是不一样,要求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环境适应性好。

网友:
可靠性一定很高

网友:
原来是液压的,

网友:
这个设备多长时间检查一次啊。

网友A:
小时候还有"搬道工"这个职业,现在全自动的了...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还有"搬道工"这个职业,现在全自动的了...

是的呢  有个扳道房   不过我小时候那都是自动的了  但是扳道房还是有   有个很长的杆子  大概有一人高

网友:
小时候还见过手动扳道的机构  不过好像是在货站那边   主路都是自动的  据说有人在铁道上面走路被自动扳道机(图1部分)把脚给夹碎了

那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轨道边上的那些个小铁箱子做工真的好  还有觉得那个扳道机很神奇  竟然会自己动

肯定有人不知道火车换道原理吧?  换道原理和轮子有关系 火车轮子是靠内侧带凸沿(单边突沿)

这样在行驶到图1 的情况就会被右侧的靠内的那个轨道给导向左边    左边的就是原路直接走

如果要跑到右侧的轨道 就需要把 图1  的中间两条交叉的轨道挪到靠紧左侧的轨道

这样在轮子接触到处于中间左边的导向轨道的时候就会被导向右边去了  完成换道

网友:
执行机构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这玩意儿的质量想必是非常好的

网友B:
我以为,现在还是人工手动拉闸呢。。。。。。

网友C:
用于指示道岔状态采用十二个触点开关且相互独立(左右各六个),冗余量很大。估计每组都是相互串联形成“与”的逻辑关系,任何一个触点不通都会显示异常,必须检修了。这东西对可靠性要求不是一般的高,一旦出事不可设想。

网友:
这玩意可靠性绝对是100%,不然真的会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现在还是人工手动拉闸呢。。。。。。

Are you kidding me ???

-=-==-=-=-=-=-=-

网友:
真的是专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于指示道岔状态采用十二个触点开关且相互独立(左右各六个),冗余量很大。估计每组都是相互串联形成“与 ...

所以看起来工艺很落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