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开机有电流声不工作,拆开看了并没有卡住,谁能指点下咋修

楼主(2022-06-26):
这个电钻开机有电流声不工作,开始以为卡住了,拆开看了并没有卡住,谁能指点下咋修,感谢,声音是叽叽叽的响

楼主:
我知道的没有,给点建议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没有,给点建议啊

通电会抖一下,有时转一点,多试几次偶尔会反转一点

网友:
不是缺相就是霍尔有问题。

网友:
好像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
无刷不太好修啊,没看到有霍尔,检查下有没有断线,换个开关试试,还不行就是驱动坏了,买个驱动似乎有点贵

网友:
缺项,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
无刷不太好修

楼主:
还是扫镗了,不是轴承原因,定子有几个地方贴了胶布,可以转,就是发热,便宜的无刷还是不如有刷,不是一体化电机就是不行,

网友:
看起来是无感的,试试外接驱动看能转不

网友:
这个还真不会弄。

网友A:
无刷款看上去高大上,但出了问题一般情况下自己很难解决,即使找到了故障原因往往配件也很贵。这也是低端电动工具我宁愿买有刷也不想买无刷的原因,总感觉没什么玩头。有刷电动工具简单易修,并不难用,而且碳刷磨损对于使用频率不高的业余用家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当然几十元的活动款角磨机和电板手也跟风买了,一方面无刷已是这类工具的主流配置,另一方面便宜货坏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款看上去高大上,但出了问题一般情况下自己很难解决,即使找到了故障原因往往配件也很贵。这也是低端电 ...

低转速,大扭矩还是不行啊

网友:
简单说下.无刷电机.三极供电.既拆开.可测下三根粗线之三个线圈通断及各自阻值.另.开机测三相之间电压.交直档可自试.再.能夠在断电并脱开线圈态试测驱动模块三根输岀线与其它线的电阻.当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