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请问这个闪迪U盘,速度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22-06-26):
从机械盘复制个系统 居然才20M不到的速度,CZ73的,这个我新拆开做PE装系统不够3次,就这样了,

网友:
便宜垃圾U盘就这样

网友:
我还有俩闪迪啥型号来着 读一百多 写只有4M的 拆开看了 也不像是假的

网友:
闪迪普通U盘看运气 有的快有的慢

网友:
闪迪基本上自己的主控,可以看的

网友:
闪迪盘这速度正常
有些盘带缓存,缓内1GB 70MB/s,缓外25,TSOP颗粒,主控20-82-00388-A1(多出现在2018年64GB以上容量的CZ48,CZ600)
没缓存的批次写入10~25(大多数闪迪U盘)
13~14年的CZ48有群联UP303+SD(或SD标MT)颗粒
14年64GB以上的CZ600和CZ60,多数05138 TLC颗粒,64G以下多为SDTNSIBMB和SDTNSIBMA
闪迪盘我不碰的,不能量产,片子还锁CE比较玄学。速度慢发热大,闪迪电烙铁了解一下

网友:
便宜U盘都这个鸟样,写入很渣的。

网友:
不是很离谱,这个不算快也不算慢

网友:
闪迪盘读取速度不错,写入那就呵呵了,手上有两个128G的3.0盘,读100M左右,写入慢的时候才几兆的速度

网友A:
2.0 U盘是这样,国安6438主控写20M左右,读40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 U盘是这样,国安6438主控写20M左右,读40M左右

楼主这个是3.0的

网友:
我也是有一个一模一样型号闪迪的3.0,写入4读取60

网友:
3.0的话有点过分了,我安国6438的2.0都比他好

网友:
闪迪U盘写速出了名慢的

网友:
闪迪盘   有几个     速度有的还可以

网友:
都这样,最大化利润,和“高端”产品有意拉开档次

网友:
闪迪低端就这的 3.0的读2.0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