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查丝印你们都在哪查?

楼主(2022-06-26):
车上淘汰下来的GPS定位器接的是12v
电压 准备安在电动自行车上 奈何电压太高网上又买了一个降压模块(LM2596HVS) 没想到电压没调对烧了GPS的保险丝印TK 和一个二极管 保险用铜线短接了 二极管实在查不到什么型号 下边上图 SS34上边就是焊接D752的位置 下边就是短接的保险  淘宝也搜了下D752没没搜到不知道D752这个丝印代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A:
半导小芯?semie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小芯?semiee.com

谢谢 你给的网址没查到这个丝印

楼主:
那个跟大写的IB差不多的标志是哪个品牌的标志 有谁知道吗 如果知道也可以从这个的官网查吧

网友B:
SMBJ33A
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
反向截止电压33V
DO-214AA封装
生产厂是台湾君耀电子(Brightking)

如果您觉得上述内容对您有帮助,请打赏点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BJ33A
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
反向截止电压33V

官网查了下 品牌标志还真是那个 但是丝印还是没查到

网友:
现在的贴片元件越做越小,都不写完整型号了

网友:
一般淘宝,或查谷歌

网友:
不懂,看评论学习来的

网友C:
类似的东西我在硬盘电路板上拆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东西我在硬盘电路板上拆到过。

明天找几块硬盘看看 对比过以前的老硬盘钽电容多现在的基本没几个了

网友:
这玩意坏了就是短路。抠掉不要就行了

网友:
我在淘宝查.

楼主:
淘宝也没搜到这个型号的二极管,没尝试询问商家有没有这个东西。话说实在没办法一家一家的问淘宝客服有没有也行啊

网友:
1、丝印反查询网
2、码库网
可以通过丝印和封装查到芯片型号,大部分都可以查得到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电动车没12V吗?喇叭不是12V,转弯灯不是12V,专门买的模块不调好就敢上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没12V吗?喇叭不是12V,转弯灯不是12V,专门买的模块不调好就敢上机用? ...

想接在控制器长期有电的地方,喇叭转向灯什么还真没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