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95电机小台钻需要配套一个24伏可调电源,电流要多大的合适

楼主(2022-06-26):
895电机小台钻需要配套一个24伏可调电源,电流要多大的合适

网友:
895电机12v-24v,电流4A以上(空载电流),最大功率368W,额定电流大约15A。

网友:
自己看电机参数了,同尺寸有高速的,大扭力的,电流又不一样

网友:
最省钱效果好的方案,就是直接买一个二手明纬350-24的工业电源,自带调压电位器,30元搞定。

网友:
电流肯定很大。具体多少看看电机,没玩过。

网友:
开关电源还要考虑到会不会启动时过流保护,要么留大余量,要么改软启动。

网友:
电机的启动和工作电流与转速有关,转速越高的电机,电流越大,15000转的775电机,10A的开关电源都没法顺利启动。

网友:
注意启动时会不会保护造成打嗝

网友:
12v服务器电源串联,24v 2400w 120a可以带。

intel 12v 100a电源串联的。当初花了100包邮买回来的。组装成24v,想模拟电瓶带一些大功率设备。

或者楼主可以考虑艾默生675,改成横流恒压,串联后也很牛逼的

网友:
用一个大电流的电源,电压合适通吃

网友:
电机要大点的,启动电流大,堵转也大

网友:
24伏10安的可调电源

网友:
取决于钻头的负载,或者说你是要钻木头还是金属,以及多粗的钻头
一般钻5mm铝合金的话,50W大概够了

网友(2022-08-10):
775的启动电流4A,895应该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