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不懂就问,火花塞的价格

楼主(2022-06-26):
10年老车,最近老是一顿一顿的,有人说:点火器有问题,可是这玩意怎么测量,用2500V摇表怎么样,也有人说高压线,火花塞打火,拆下高压线没有看到什么打火的痕迹,还是先换火花塞把,今天到货了,ngk的bkr5-11,4g15s发动机的,在马家买的,就是价格相差大,便宜的13,旗舰店35,最后到经常买的一家店买,97元4个,就普通的。

价格相差大,这个假货?马家的东西,要留个心眼,问问大家,
这家店,我买汽配多年了,价格偏贵,但是可以保证质量,当初节温器坏了,换一个25的,用了3个月,越跑越冷,停车温度就上来了,现在在这个店的用了3年多,还行

网友A:
这图片的质量真是。。。感觉比老人机拍的还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的质量真是。。。感觉比老人机拍的还要差

就是老人机,手还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老人机,手还抖

传闻是肾亏会引起手抖的。

网友C:
淘宝搜下型号就行

网友D:
"97元4个,就普通的"

应该是“翻新货”。

网友E:
火花塞感觉寿命还是比较长的,实际上是放电间隙变大了,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只不过普通的车主没有这个技术,生产厂商就来一个多少年换一次,既赚了钱又保证了车子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的质量真是。。。感觉比老人机拍的还要差

撸主肯定是撸多了,不然咋这么糊...

网友:
火花塞感觉寿命还是比较长的,我十万以上才换

网友:
先清洗喷油嘴,再更换火嘴,我从来不迷信什进口原装,只要是大厂正品即可。十几块钱的NGK或者电装,国产火炬都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换完了还顿 高压线也换了吧

网友:
高压线的概率大些

网友:
听说过翻新货吗?

网友:
有很多4S店换下来的,很便宜

网友:
点火系统出的问题好像除了点火线圈是一下就完蛋,其他的经常要发展好长时间才比较明显的。

网友:
一顿一顿意思是缺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闻是肾亏会引起手抖的。

看到美女自然浮想联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下型号就行

搜了,便宜的13,贵的35,这个97元4个在一家经常买的店购入的,算是价格中等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元4个,就普通的"

应该是“翻新货”。

也许吧,老在这家店买配件,感觉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火花塞感觉寿命还是比较长的,实际上是放电间隙变大了,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只不过普通的车主没有这 ...

我有塞尺,下次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