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徬晚遛弯捡来的汽车装逼彩灯

楼主(2022-06-26):
徬晚在马路遛弯,看见路边有一彩灯闪烁,于是捡来拆解向组织汇报……
某宝拍照找同款

实物,颜值与广告图不是一个级别

底下用的是透明魔术胶贴

顶上太阳能窗

部分灯亮的样子

原先还以为只要天黑它自动会亮,直至电池耗尽
但撕开底面粘胶,发现还有个轻触开关

没螺丝钉,爆力开底

玻璃太阳能板,我个人很少见到

开关传动靠一截铁丝加防水帽

电路板

闪灯控制芯片无码

电池充放电芯片5352A

电池25x10x4

灯珠组合,不亮时看着只有3色灯珠,实际是5色

电路板中间那圆柱形元件,是个震动触发开关,摇恍是里面哐哐响……
此次捡拆垃圾汇报完毕……
忘记说了一句,用手电照射太阳能板,测电压可达6-7V…

网友:
造型比较特殊

网友A:
这东西咋用,装哪里的

网友B:
看起来还行,被风吹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咋用,装哪里的

车顶,就是天线那

网友:
非晶光伏板,除了便宜和弱光性发电强,全都是缺点

网友C:
因为日本车皮薄车上也装了同款,一年塑料表面就发黄了,拆下来喷白底漆然后珍珠漆最后光漆现在几年了亮泽如新,不要觉得是装B的晚上没灯光的地方的确有警示作用起码没多少人愿意近距离跟着你走,我还在后雾灯装了个激光灯镭射灯远光跟车的我就会打开闪两下懂不起的就不好意思了你懂的,安装这些灯光最关键是看当地的蜀黍想不想挣你的为人民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咋用,装哪里的

一般装在后挡玻璃上顶,车辆出厂带了的叫鲨鱼鳍天线,这个是车辆出厂没带该天线的话就粘上这个,当然了这不是天线是警示灯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还行,被风吹下来的?

应该是没用就扔了的,因为底下胶面贴膜都没撕掉,主要观感太次,装车上与原车漆不匹配,感觉会很突兀

网友:
买个车,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日本车皮薄车上也装了同款,一年塑料表面就发黄了,拆下来喷白底漆然后珍珠漆最后光漆现在几年了亮泽如 ...

这个灯设计也不科学啊,一是电池使用环境不过关,开关控制也不便,在不关闭开关情况下,相信电池循环用不了几天,操作开关又不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设计也不科学啊,一是电池使用环境不过关,开关控制也不便,在不关闭开关情况下,相信电池循环用不 ...

没你说的那样这个一般装上去不出问题都不会拆下来的,灯白天不亮晚上振动亮起一两分钟熄灭也就是车动起来才亮,已经用了五年多了还正常使用中

网友:
这个灯只要有阳光就可以充电

网友:
跟太阳能庭院灯差不多的,灯珠不同

网友:
楼主再买辆汽车,就齐活了。

网友:
阳光充电灯

网友:
还不错的,可以贴在自己车上或者电驴上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居然是用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设计也不科学啊,一是电池使用环境不过关,开关控制也不便,在不关闭开关情况下,相信电池循环用不 ...

你以为厂家没考虑到吗?不然差评超级多,太阳能板同时也是感应器,这东西白天不亮,只有晚上才能亮,看板子上面还少了一个D1,应该是充电用的二极管,防止电池的电,倒流到太阳能板,不知道是你拆的时候弄掉了还是没装

网友:
七彩亮闪闪的。